DSP中仲裁丢失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03-24):
DSP中仲裁丢失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不知道啊
是不是某个相关寄存器变为0   表明仲裁丢失

网友B:
当SCL是高电平的时候,仲裁在SDA线上发生。由于各个器件是线与到SDA线上的,所以当其他器件发送的是低电平,而其中一个器件发送高电平,那么它就丢失仲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