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反相放大电路如果运放的负电源突然没了会出现什么状况?

楼主(2014-03-24):
如题。此时无输入信号,运放的输出一定会飘到正电源电压么?谢谢!

网友A:
运放内部有一个参考地的。一般取值为VCC+VEE/2
如果负电压突然没了,且又不是接地的话
则运放的最低输出会是VCC/2
若负电压突然接地,则运放的最低输出电压为0。
如果你的运放的理论值比最低值小,则输出最低值,如果理论值大于最低值,则输出理论值。

网友B:
如果因为负电源没了而变成正向电压的话,会正向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运放内部有一个参考地的。一般取值为VCC+VEE/2
如果负电压突然没了,且又不是接地的话
则运放的最低输出会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版主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