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051能否用 jlink 调试下载

楼主(2014-03-24):
新唐051能否用 jlink 调试下载 ?

新唐的支持能不能好一点 一个开发板那么贵 还要买开发工具

网友A:
能,但 jlink 目前还不支持新唐 m0 的 LDROM Flash 和 config 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但 jlink 目前还不支持新唐 m0 的 LDROM Flash 和 config 空间。

不能修改LDROM 有什么影响

楼主:
不能修改LDROM 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可以,找一下之前的帖子有設定的流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支持JLINK,不能修改LDROM,LDROM存放启动代码,客户程序是放在APROM里面,一般没神马影响。
另外,新唐开 ...

不能修改启动代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支持JLINK,不能修改LDROM,LDROM存放启动代码,客户程序是放在APROM里面,一般没神马影响。
另外,新唐开 ...

到底有啥影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一下之前的帖子有設定的流程。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能叫启动代码,叫做ISP 引导程序

ISP引导程序,记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