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占空比和PWM!!

楼主(2014-03-24):
(无正文)

网友A:
有效周期占整个周期的比值就叫占空比

PWM叫脉冲宽度调制,PWM有输出频率和占空比两个重要参数

网友B:
在PWM整个周期中,高电平持续时间占总周期时间的百分比就是占空比...

在应用中例如舵机,PWM信号的不同占空比对应不同输出角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效周期占整个周期的比值就叫占空比

PWM叫脉冲宽度调制,PWM有输出频率和占空比两个重要参数 ...

请问 有没有专门的PWM调制芯片?能调制20V左右的。

网友D: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三个英语单词都认识吧?Pulse-->脉冲,Width-->宽度,Modulation-->调制。PWM目的是输出频率及占空比可调的矩形波脉冲信号。
下图是PWM示意图。t1为高电平持续时间,t2为低电平持续时间,T为脉冲周期。占空比就是t1/T,也就是正脉冲的持续时间与脉冲总周期的比值。

PWM技术是一种对模拟电平进行数字编码的方法,通过控制开关器件导通时间的改变,将幅值固定的直流电变为频率及脉冲宽度都能灵活调整的脉冲电压序列,从而调节输出电压平均值的大小,实现稳定可控电压的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 有没有专门的PWM调制芯片?能调制20V左右的。

输出电压可以外加驱动即可

网友E:
楼上正解,不需要特意去采购PWM调制的芯片。
如果是DC20V,弄个MOS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