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与DSP之间的SPI通信问题

楼主(2014-03-24):
本人初次使用STM32及SPI通信,现遇到以下困惑的问题:
我将DSP设置为主机,STM32设置为从机,由于STM32F103的波特率只有8种配置,这8种都不能配置为与DSP的波特率完全一致,请问这种情况下能进行SPI通信吗?

网友A:
思想开小差,做了错误回答:【双方波特率必须一致】

我想说的是:主从的时序配置必须一致(空闲时钟电平和采样时钟沿),作为从设备的波特率不必配置,只要不超过Pclk/2即可。

网友B:
2楼在瞎说。
SPI是同步通信,通信时钟由主机提供,只要不超过从机最高速度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刚才DSP的技术支持也是这么回复的:SPI是同步通信,通信时钟由主机提供,只要不超过从机最高速度就行。
可是没有SPI的时钟信号,看了半天的手册也不是很明白这个时钟信号的工作原理,以我的理解是不是主机开始发送数据的时候时钟脉冲开始,主机的所有数据都发送完成后,时钟脉冲停止?

网友C:
以我的理解是不是主机开始发送数据的时候时钟脉冲开始,主机的所有数据都发送完成后,时钟脉冲停止?

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楼在瞎说。
SPI是同步通信,通信时钟由主机提供,只要不超过从机最高速度就行。 ...

sorry,想成USART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请问收发的数据长度是否要求一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