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输出波形

楼主:
请教大家个问题 这个示波器的波形 是下面这个点上的波形
他怎么会这样
这是个DC-DC
后面那个震荡  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A(2014-03-24):
这是电感与分布电容形成的振荡,非同步整流电流断续模式一般都会存在,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感与分布电容形成的振荡,非同步整流电流断续模式一般都会存在,正常现象, ...

不对吧, 他这里是关掉的时候关掉期见的震荡应该是关掉瞬间有啊的,而不是国一会才有。再说了关掉期间最终是零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吧, 他这里是关掉的时候关掉期见的震荡应该是关掉瞬间有啊的,而不是国一会才有。再说了关掉期间最 ...

你最后一个图是电流连续模式,不适用于解释你的实际情况(电流断续模式),

网友B:
你的电感是不是size很大?

网友A:
不是的,是MBR360的结电容比较大,12V反压时大约在100pF左右,与150uH电感正好谐振在1.3MHz左右,

网友C:
我也怀疑和电感量偏大和负载偏轻有关,震荡多少都会存在,只是不会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 这是这个二极管上面的 寄生电容造成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QQ 多少 加上你细聊一下

网友A:
分布电容无法避免,就算你用一个结电容为0的二极管,DCDC芯片OUT脚和电感本身仍然有分布电容,一样会有振荡,
如果实在看不下去,也有其他的办法,只是一般没有必要去消除这个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布电容无法避免,就算你用一个结电容为0的二极管,DCDC芯片OUT脚和电感本身仍然有分布电容,一样会有振荡 ...

你去掉那个680欧姆    把15欧姆改成0.5欧姆 看看波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去掉那个680欧姆    把15欧姆改成0.5欧姆 看看波形

不必看,必有如首帖图中那样的衰减振荡。
12楼已经说过:“一般没有必要去消除这个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感是不是size很大?

150ul的那种屏蔽贴片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