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泰克在线研讨会:PWM脉宽调制马达驱动分析

楼主(2014-03-24):
演讲人:陈鑫磊

时 间:2014-03-25 10:00:00

简 介:自电机工程诞生以来,三相交流马达一直是工业领域的主力。为了实现对交流马达速度的控制,提高马达的效率,PWM脉宽调制驱动马达更广泛的使用在工业,矿山,驱动等场所,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下泰克公司功率分析仪PA4000如何解决高速PWM调制马达测试及评价。

会议现场接口http://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154  (2014.03.25 10:00后才可以进入)
注: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泰克公司的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网友A:
请问最大调制电压多少???

网友B:
泰克的仪器挺不错的。

专家回复:谢谢!

网友B:
需要选购功率分析仪,通常考虑哪些方面?

专家回复:精度 ,稳定性, 可靠性, 一致性, 还有行业的通用性等。功能是其次的要求

网友B:
双电流分流器是如何实现的,是不是简单的大电流测试和小电流测试的组合?

专家回复:是两个硬件,一个用来测试大电流一个是小电流的。其他公司只是让你选择一个

网友B:
请问除了脉宽调制驱动器还有那些常用的驱动器?

专家回复:脉宽调制的方法应用非常广泛,例如电动汽车马达驱动,变频驱动等

网友B:
我想用单片机的IO端口模拟pwm波对电机进行控制。
我知道pwm波的占空比可以控制马达转动的快慢,占空比越高马达转得越快。
我想问的是:那么pwm波的频率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呢?一般选多大比较合适?怎么选的?

专家回复:您说的是对的,这个频率会产生反电动势,就是在报告中说的一样。所以大家都是采用折中的方法, 一般我接触到的载波频率都是在几K到几十K .

网友B:
能保存不同PWN频率下的电压电流等方面的值,简单说有没有类似测功机的功能?多谢!

专家回复:有的。谢谢!

网友B:
spiral shunt技术有哪些优势?

专家回复:1.高频信号测试精度高,。 2.热稳定性好

网友B:
仪器的校准只能在北京吗?刚才看ppt里写校准和维修地是北京。

专家回复:是的,因为仪器是进口的。美国生产,能中国进行维修和校准也是非常的方便。不用出口国外时间和金额都那么昂贵,谢谢!

网友B:
电机驱动为什么用PWM?

专家回复:主要是通过PWM 来调速的。谢谢,像电动车,这样才能控制车子的速度。谢谢!

网友B:
有没有产品型录啊

专家回复:请在泰克公司官网下载,或者联系泰克公司400-820-5835

网友B:
我们是做光伏发电逆变器的,请问PA4000功率分析仪的优势和亮点有哪些?

专家回复:1,专用的PWM 波形测试模式,设置简单。 2.仪器性价比高,业内最高的测试精度,中等的价格。 3.有CT 的供电选项,方便客户进行更大电流更大功率测试。 4.测试谐波精度高。 5.效率等都能测试

网友B:
功率分析仪能否测试工作、休眠、唤醒这样工作模式下系统的平均功率?

专家回复:可以的。 谢谢!

网友B:
如果要购买PA4000功率分析仪,请问供货周期多长?

专家回复:一般我们都是有现货的。谢谢!

网友B:
泰克是如何提高高次谐波的测量精度的?

专家回复: 这个有两个方面: 1、我们的高频特性好,比如我们使用了双螺旋结构的分流器,这样就能保证我们能够降低感抗,保证高频信号的不失真,这样就能保证高次谐波的测量准确度。 2、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算法更优化一些.

网友B:
是不是还有PA1000,那和PA4000主要应用方面有何不同?

专家回复: PA1000是单通道的功率分析仪器,主要侧重于单通道方面的测量!比如输出或者输入,或者待机功耗之类的,而PA4000是可以最多选配四个通道同时测量,比如效率、损耗、三相测试等!

网友B:
PA4000能否测量交流三相电源?

专家回复:没问题,可以使用3P3W 或者3P4W

网友B:
PA4000的测量带宽是多少?

专家回复:1MHz,谢谢

网友B:
泰克的PWRVIEW软件是否免费下载使用?

专家回复:是免费提供给客户的!可以直接到官方网站下载:www.tek.com

网友B:
没记错的话,泰克应该是去年才开始做功率分析仪的吧,那么进军功率分析市场是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专家回复:是的,泰克公司之前是以示波器作为核心产品,电源客户一直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后来调研发现客户除了使用示波器以外还需要进行电源整体评价,所以推出功率分析仪来完善电源的测试方案,谢谢!

网友B:
用泰克的机器测PWM马达的话有什么优势?比如快?全?或者便捷?

专家回复:设置简单,操作方便,仪器使用最高的采样率能更准确。

网友B:
能测量的电流最小量级是多少?

专家回复:最小量程2.5mA, 可以分辨到40uA

网友B:
怎么分析PWM波形发生的原理?

专家回复:具体如果要分析PWM 波请使用示波器来进行。谢谢!

网友B:
感觉小电流量程的保护这个功能不错,确实比较容易误操作。

专家回复:谢谢,这样可以很好保护客户的财产,因为维修还是很贵的。谢谢

网友B:
PA4000功率分析仪是如何解决现有分析仪接线复杂的难题的?

专家回复:我们有电流CT的供电电源,从而简化了CT 电源和接线。  谢谢!

网友B:
如何测试电机转换效率?

专家回复:PA4000最多可以配4CH , 可以将输入输出功率同时测试,然后计算出转换效率, 还有功率分析仪还配有机械功率测试功能,所以可以直接测试电源功率及机械功率的转换效率。

网友B:
PA4000支持哪些通信端口?

专家回复: 以太网、USB、RS-232、GPIB(选配)

网友B:
请预测一下,未来马达的测试还会遇到哪些难题?

专家回复:更高速的信号测试,还有高精度的要求。以及以后软件的需求。谢谢!

网友B:
峰值因素的测试有什么重要的作用?

专家回复:这个是仪器非常重要的测试能力,是觉得能否测试准确高畸变波形的能力。很多仪器驱动都是有畸变的,谢谢!

网友B:
除了USB外,PA4000还配备哪些借口类型?

专家回复:以太网, RS232 都是标配谢谢!

网友B:
怎样在变化条件下获得比较精确的数据?

专家回复:那个是要考虑仪器的采样率, 我们提供了高达1MS采样,很好的满足kHz级别的信号评价。

网友B:
测量模式可以自己设置吗?

专家回复:当然可以。谢谢!

网友B:
泰克PA4000价格怎么样?一台卖吗?

专家回复:请咨询泰克公司400-820-5835 , 单台是可以购买的,谢谢支持!

网友B:
功率分析仪支持触屏操作吗?

专家回复:对不起,不支持。谢谢!

网友B:
四种测量模式,哪种是最常用的?

专家回复:这个主要是根据您的测试需求,电机等行业PWM 模式比较多。

网友B:
PWRVIEW软件是免费提供的吗?

专家回复:是的,免费的。谢谢!

网友B:
PA4000功率分析仪是否已经大量应用到实际生产中?

专家回复:是的,已经很多客户都购买用于研发和测试。谢谢!

网友B:
PA4000功率分析仪可不可以自己扩展出更多的功能?

专家回复:我们支持后续开发的,软件可以自己编辑。谢谢!

网友B:
测量模式支持自己设置吗?

专家回复:是的,支持的。谢谢@!

网友B:
峰值因数是什么意思,实际测量中,峰值因数6算不算高!

专家回复:是峰值/有效值 系数,我们提供10 , 比6要高很多。

网友B:
功率分析仪峰值因素大小有什么用?越大 越好?

专家回复:对于某些应用是的,主要是针对高畸变波形测试能力, 像待机功耗等一般都要求比较高。

网友B:
PA4000的测试模式可以手动添加吗?

专家回复:不能添加,但是可以选择。我们有4种模式可以选择。

网友B:
泰克公司还有没有其他型号的功率分析仪,有的话和PA4000有什么不同?

专家回复:还有单通道的PA1000。

网友B:
PA4000泰克功率分析仪的性价比怎么样?

专家回复:很高,您可以比较不同厂家的产品。

网友C(2015-03-25):
有免费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