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了TI的cc1100e无线芯片,就是不知到怎么调电流.

楼主(2014-03-24):
我使用了TI的cc1100e无线芯片,就是不知到怎么调电流,我在资料上看到PaTabel[8]配置字为c2为10db,我改完,检测了电流还是没有改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听别人讲,好像没开里部功放开关。
   不知有谁能帮我将cc1100e电流跳上来????????

网友A:
测出来电流是多少?
你是怎么测量的电流?

网友A:
设定值    发送功率       消耗电流

0x04       -30dbm       ——

0x2b       -5dbm        约16.5mA

0x60       0dbm          16.6mA

0xc6       8.8dbm       ——

0xc2       10dbm         29.6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值    发送功率       消耗电流

0x04       -30dbm       ——

我就是这样改动成0xc0的,就是没反应

网友A:
如果你是测量的整个电路的电流,由于cc1100e电流变化比较小,对整个电流的影响较小,可能是测量不出来的。
另外,注意使用的测量器具的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测量的整个电路的电流,由于cc1100e电流变化比较小,对整个电流的影响较小,可能是测量不出来的。
...

大神,我上传代码,帮忙看一下,改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测量的整个电路的电流,由于cc1100e电流变化比较小,对整个电流的影响较小,可能是测量不出来的。
...

我的频点是470M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频点是470Mhz

貌似和频点没关系。
我想知道你采用什么样的测量方法,能单独测量到CC1100e的电流吗?单独测量的部分含多少外围电路,这些外围电路都是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