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8050三极管集电极电位高低电位始终不是各占50%??

楼主(2014-03-24):
电路如下:QU1端输入200KHZ,占空比为50%的方波信号。

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测量的波形如下图所示:

请问为什么输入时占空比为50%的方波在经过基极电阻和在集电极测出来是上图的波形,不是占空比为50%了?

网友A:
集电极高电平变窄,是因为三极管退出深饱和需要较长时间。

网友B:
听说“饱和开关存储效应”么
你把R1R2对调位置看看有何变化

通常要个加速电容

网友A:
忽然发现楼主连发过两篇驱动MOS管的帖,并且根本不曾仔细看过我的回复,否则也不会继续用4.7k的集电极电阻。
那两帖,算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然发现楼主连发过两篇驱动MOS管的帖,并且根本不曾仔细看过我的回复,否则也不会继续用4.7k的集电极电阻 ...

那个4.7K我已经将其变小了。不过效果不大

网友C:
是不是用信号发生器直接驱动这个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信号发生器直接驱动这个电路的?

不是,方波信号由CPLD给出

网友C:
原来是搞软件的,难怪。
泰克公司1978年有本小书,关于双极管模型及参数提取方法,里面有关于tao R,tao F,tao SAT等参数。

估计你没时间看,直接看1982年国防出版社翻译的小鬼子写的晶体管电路设计,包括开关电路在内的各种分立件电路设计方法,给出了实用设计公式,套公式即可。

搞软件的也得懂点基本电路工作原理,设计方法。

网友D:
8050不是开关管,驱动又这么强,IC这么小,深度饱和了,饱和退出需要时间的,200K,高低脉冲时间分别是2.5US,8050的饱和时间估计是US级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050不是开关管,驱动又这么强,IC这么小,深度饱和了,饱和退出需要时间的,200K,高低脉冲时间分别是2.5U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