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标定温度方法-ad采集热敏电阻的数据

楼主(2014-03-24):
(无正文)

网友A:
造个表,查表线性插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个表,查表线性插值。

你能具体说下嘛我没有弄过查表

网友B:
首先要弄清是否线性,线性好办两点标定,非线性要多点标定。

网友C:
查 自己所用的热敏电阻 型号,找到 对应的温度 阻值表,
建立电路 给定基准电压 比如说2.5V 3 V 分压 进运放跟随 然后进AD 读 AD值 对照表。

网友C:
给你2个常用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2个常用的型号

我用的是人体体温探头10k的热敏电阻。
你上面说的标定方法是根据说明书的表格来标定吧。
这样标定也不一定准确,这只是标定了其中一个,批量生产,不同批次的电阻,都可能不一致,这还是一种自己证明自己的办法啊。
医生要求测人体的,要跟水银温度计的数值一致才行。最好是在液晶屏幕上,通过软件来标定

楼主:
来高手解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