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 48转12V 电感温度很高

楼主(2014-03-24):
这个板子调试很久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电感温度高

板子参数:输入36-72            测试时候用52
             输出:12V10A       现在纯在的问题是电感温度太高
电感骨架EF25      磁芯EE25   35匝  53uH  3线0.6
附上测试记录:

高手帮帮忙,已经调试很久了,谢谢了!

网友A:
换更大电流的电感。

网友B:
没看见你的电感温度值 记录,
来个你的作品实物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见你的电感温度值 记录,
来个你的作品实物图看看?

没有嘛?你仔细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更大电流的电感。

现在的骨架已经绕不下了,是不是要考虑换更大的骨架?

网友B:
好吧,看走眼了,没写单位,还以为都是测试的电压 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看走眼了,没写单位,还以为都是测试的电压 电流呢

实物图已经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看走眼了,没写单位,还以为都是测试的电压 电流呢

帮忙看下其他器件的温度算高不?
那个温度是在输出6.76A左右时候的温度

网友B:
貌似散热片 面积不够呢
12V 10A  120W 按80%效率 损耗发热接近20W
散热片是按面积来的,不是按重量
换个散热片试试
另外,电感下面的布线 不晓得咋样,二极管的热量是否传到了变压器上?
另外 导热硅脂 都没舍得涂点啊

网友A:
擦,电感的电阻哪有那么大,损耗又不全是在电感上。

网友B:
另外 可以试试用圆形磁环 2.0线 绕绕看

网友C:
1.你的电路为什么要选为不共地的电路?可以选MOS要地端的那一种。
2.开关管的波形图都没有怎么分析。BUCK电路只要波形不振荡都没什么问题。PCB板的丝印图也没有。
3.效率才做到89%是不是太低了。一级BUCK电路一般都能做到94%----9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散热片 面积不够呢
12V 10A  120W 按80%效率 损耗发热接近20W
散热片是按面积来的,不是按重量

我真正的在测试的时候不是用这个散热的,有外壳,电感下面出来电感本身两引脚的,没有其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 可以试试用圆形磁环 2.0线 绕绕看

已经确定不用磁环磁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的电路为什么要选为不共地的电路?可以选MOS要地端的那一种。
2.开关管的波形图都没有怎么分析。BUCK电 ...

这位大神,我只是刚刚接触电源,你提的问题我基本没搞懂,我只是帮着调试的,不是我设计的,
1.不知道共地和不共地两方案有什么区别?我自己了解的是驱动管用的是PNP的?
2.波形没有震荡,PCB丝印图有什么用?明天再补发
3.这个板子的最高效率在90-91,不知道94-97是怎么做到的?
大神能否提供一些DCDC资料,最近在接触DC电源,但还是很多不懂得

网友D:
1,电感饱和了吧?可以开气隙试试,把感量降低点,功率提上去。
2,布线可以把MOS管和变压器分开点,两个都是热源,太近了会热藕合,温度降不下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感饱和了吧?可以开气隙试试,把感量降低点,功率提上去。
2,布线可以把MOS管和变压器分开点,两个都 ...

请问怎么检查是否饱和?

网友E:
磁芯材料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芯材料对吗?

用的是铁氧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 可以试试用圆形磁环 2.0线 绕绕看

请问用圆形磁环和我现在用的这个有什么优势么?

网友F:
新人做dc/dc。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人做dc/dc。难。

确实难啊,要放弃的样子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检查是否饱和?

测L1左端的电流信号,看斜率是否有突然变大,换句话说就是电流是否突然变大

网友G:
没说完,如果突然变大就饱和了

网友G:
擦,左右都差点分布清楚了,应该是对应原理图L1的右端

网友G:
另外同意17楼的增加一点气隙,不过输出端的纹波应该会变大一些

网友F:
没有经验一下子做;恐怕不敢量产哦

网友H:
电感峰值电流太大了,改成80UH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电感峰值电流太大了,改成80UH试试。

发热跟峰值电流有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发热跟峰值电流有关系?

有,自己计算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有,自己计算一下就明白了。

也许有关吧,没想明白
不过发热不是跟电流有效值有关么
并且峰值电流大有效值可能不变,对不

网友I:
应该选择合适的磁芯材料

网友I:
磁环应该选择高频的,导磁率(不要很高的)100比较合适!现在高频磁环比较难找。过去大家都到北京协会总部去买,大约5元一只,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也有的火腿使用一般磁环绕制,只要芯线绞的比较紧密也能用,但频率高、功率大时会发热。

网友J:
用铁硅铝,一定解决

网友E:
铁氧体的有几十种,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