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大容量存储 nand flash

楼主(2014-03-24):
想问一下,0.5ms存储一次数据,一次数据大概60B,大概4G左右的数据,用nand flash合适吗?我看nand flash是按页存储的,一页有512字节(或2K字节)

网友A:
需要做缓冲池和写入均衡。4G是总写入量?

网友B:
可以先放在 SRAM 里, 累计到一页再存储嘛

网友C:
可以用SD卡,STM32自带SDIO接口。扩展性更好。至于用nand flash具体有什么弊端不详。

网友D:
用nand可以的,不过要做坏块管理,sd卡数据不是很关键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做缓冲池和写入均衡。4G是总写入量?

4GB是总写入量,0.5ms写入60B,能满足吗,nand flash都是按照页写入的。另外缓冲池和写入均衡怎么做,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SD卡,STM32自带SDIO接口。扩展性更好。至于用nand flash具体有什么弊端不详。 ...

SD卡可以实现0.5ms写入一次,一次写入大概60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放在 SRAM 里, 累计到一页再存储嘛

SRAM有那么大么,一页要2k多,可以实现0.5ms存储一次,一次大概60B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nand可以的,不过要做坏块管理,sd卡数据不是很关键是个不错的选择

您用过nand flash吗,我看nand是按照页写入的,我这边需要0.5ms写入一次,一次大概60B的数据,这么频繁的写,行吗

网友D(2014-04-26):
引用 楼主:
您用过nand flash吗,我看nand是按照页写入的,我这边需要0.5ms写入一次,一次大概60B的数据,这么频繁的 ...

用过,软件上做些特殊处理,用起来是很可靠的,比sd卡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软件上做些特殊处理,用起来是很可靠的,比sd卡之类的

您好,您是用stm32的FSMC控制的nand flash吗,MLC 和SLC类型的nand flash 控制上是不是类似,您有这方面的程序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发我一份,谢谢 azadaqdc@126.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是用stm32的FSMC控制的nand flash吗,MLC 和SLC类型的nand flash 控制上是不是类似,您有这方面 ...

不好意思,代码确实不方便提供,需要可以交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用过nand flash吗,我看nand是按照页写入的,我这边需要0.5ms写入一次,一次大概60B的数据,这么频繁的 ...

可以,只要别频繁的一直读写同一个地址就没事,不然Flash也受不了,没有文件系统的话你需要自己好好规划一下读写流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SRAM有那么大么,一页要2k多,可以实现0.5ms存储一次,一次大概60B

版主的意思是可以用SRAM做个缓冲区,这样就不用频繁的写Flash了,你0.5ms写60B,可以先把十几秒的数据依次写到SRAM里,然后以此为频率,一次把这十几秒的数据写进Flash里,这样可以延长Flash的使用寿命

网友F:
不如用带坏块管理的芯片.emmc之类.

网友G:
SD卡就是NANDFlash+控制电路+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