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100M网络用自带MAC的ARM+PHY芯片和不带MAC的ARM+带MAC和PHY的芯片哪种好

楼主(2014-03-24):
请问100M网络用自带MAC的ARM+PHY芯片和不带MAC的ARM+带MAC和PHY的芯片哪种好?
比如LPC1778+DP83848和stm32f103zet6+dm9000哪种方案好

网友A:
内置成本低,电路简单。
只有内部没有才用外置的。
PHY一般大批量产品中很少用DP83848这类很贵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置成本低,电路简单。
只有内部没有才用外置的。
PHY一般大批量产品中很少用DP83848这类很贵的型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