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单步调试问题

楼主(2014-03-24):
大家在使用使用IAR单步调试时,不知到有没有碰到过计数器周期不准的情况。具体如下:
目标芯片是MSP430F2132,IAR版本5.3 时钟源选择DCO时钟源,3Mhz ,SMCLK 直接采用DCO, MCLK通过DCO2分频,1.5M, 用到的计数器timerA的时钟是SMCLK。现在上述条件下要输出一定频率的编码波形,采用汇编代码,按理说,系统的机器周期应该是计数器周期的2倍,发现单步调试时,运行一条nop指令,计数器有时增加2,有时增加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做这种情况,是DCO时钟本来就不准引起的吗?还有IAR软件的原因?

网友A:
没注意过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每一条原子操作占用的时钟周期是固定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5lCZ7JAhl77pb85mvf7
利尔达提供的资料里也没提到指令占用周期会变化

网友A:
应该和DCO时钟不准没关系,即使DCO不准,执行的时钟周期数应该不会变。

楼主:
那会不会是IAR软件的问题呢?我之前都是在硬件仿真情况下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