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频率检测问题

楼主(2014-03-24):
我需要检测信号频率范围是1k到150k的,用什么芯片,是否需要电压比较器把信号变成方波再检测上升沿的脉冲?采用外部12兆晶振是否能准确?跟单片机采样是否有关?

网友A:
用MCU测量的话,信号用施密特门整形即可。MCU的时钟频率原则上越高则精度越高,但首先要看你需要的精度,满足即可,没必要无限追求。

网友B:
有单片机方面的,等精度频率测量**。
需要开2个定时器
1~150K没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单片机方面的,等精度频率测量**。
需要开2个定时器
1~150K没啥问题的 ...

哦,两个定时器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CU测量的话,信号用施密特门整形即可。MCU的时钟频率原则上越高则精度越高,但首先要看你需要的精度,满 ...

数电里面的施密特门我是知道的,但是要画板子不知到怎么画封装啊?求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电里面的施密特门我是知道的,但是要画板子不知到怎么画封装啊?求指导···· ...

先确定电路,再考虑画板子。

测量总是拿待测量与已知量进行比较。两个定时/计数器,一个用于产生已知量,另一个对待测量进行计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电里面的施密特门我是知道的,但是要画板子不知到怎么画封装啊?求指导···· ...

74HC14等都是施密特门,有DIP封装的,也有SOP甚至SSOP封装的。先根据系统需要确定选用的元件型号,再去搞明白这些元件的封装,不先选好元件画什么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