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和熊掌能否兼得?

楼主(2014-03-24):
想把硬件和软件都学好,可能吗?感觉好困难。各位有些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完全可以。建议打好基础,尤其是看似最简单的东西,切勿急于求成。正如要成为武术高手,先练扎马步,没有这个基础,学来的招数全是虚的。

经历后感觉确实跟春阳老师说的一样。简单不简单。

网友B:
它和熊掌没有关系,就看你个人能力

网友C:
可以 一步一个脚印走好就行,不过不要期望自己什么都会,你可以软硬结合在某几个方面,而不是所有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建议打好基础,尤其是看似最简单的东西,切勿急于求成。正如要成为武术高手,先练扎马步,没有这 ...

比如说从哪些基础开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和熊掌没有关系,就看你个人能力

哎,个人能力不是很强

其实是两种思维,很难都具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一步一个脚印走好就行,不过不要期望自己什么都会,你可以软硬结合在某几个方面,而不是所有方面... ...

嗯,最近对设计音响比较感兴趣,但是障碍重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说从哪些基础开始呢?

CHUNYANG说了,从扎马步开始。
所以,从《电路基础》,即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等等开始。

网友E:
想学好电子知识就是要向里电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最近对设计音响比较感兴趣,但是障碍重重

音响里面好像没什么软件。

网友B:
楼主之前是打渔的还是打猎的
一句“设计音响”,可是了得
却也最为容易,其基础就囊括了大部模电

老chang:handshake,本是对楼主简而言之,也怕挑刺

多亏有个“大部”,要不然就会遭质问:有振荡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之前是打渔的还是打猎的
一句“设计音响”,可是了得
却也最为容易,其基础就囊括了大部模电 ...

只是接触了一个设计简易音响的方法,产生了兴趣,想动手试试,没料到竟夸下了海口,真是鲁莽了,敬请包涵。

网友B:
音响,带有商业色彩,音频,则是技术用语。楼主接触了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响,带有商业色彩,音频,则是技术用语。楼主接触了哪个

我了解的那个小设计是将音源输出的信号通过前置放大器、功率放大器、扩音器等将声音外放出来,是无源音响,纯粹个人兴趣,跟我工作也没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了解的那个小设计是将音源输出的信号通过前置放大器、功率放大器、扩音器等将声音外放出来,是无源音响 ...

既然有“前置放大器、功率放大器”,怎么能说“无源”?
另外,“扩音器”是指什么东西?通常“前置放大器、功率放大器”合在一起,普通人叫“扩音器”。

网友D:
音频放大器,要出声音容易,要做得好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前置放大器、功率放大器”,怎么能说“无源”?
另外,“扩音器”是指什么东西?通常“前置放大 ...

“无源”的意思就是它需要外部供电才能工作,“扩音器”就是扬声器,表述有误,望多多指正。

“无源”的意思是不需要电源,可不是“没有电源,必须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频放大器,要出声音容易,要做得好很难。

先一步步来吧,实在不想天天对着电脑看资料,画pcb,只会看,不会实际操作。

PCB画好,也不容易啊!高手和新手画出来的PCB之间的区别,不比入门级和大师级做出来的音响区别小。

网友D:
扬声器,便宜的几块十几块,贵的上万几十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从哪些基础开始呢?

我写过一个帖子,可以在网上搜:谈谈电子技术的入门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