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问题

楼主(2014-03-24):
热体控温温度过冲一般与什么关系最大?如何才能避免?

网友A:
热对象往往是大滞后环节,这要讲究控制算法,系统增益需渐变可调,在接近目标参数时需改变控制算法的参数,逐渐降低增益,这样就不会过冲了。

网友B:
说白了,过冲和要求的控温时间有关。
如果给你足够的时间,就不会有过冲。
适当的过冲可以大大缩短控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对象往往是大滞后环节,这要讲究控制算法,系统增益需渐变可调,在接近目标参数时需改变控制算法的参数, ...

恩,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过冲和要求的控温时间有关。
如果给你足够的时间,就不会有过冲。
适当的过冲可以大大缩短控制时间 ...

谢谢

网友C:
一个变增益的算法。控制要求不高的话,模糊控制也许会更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变增益的算法。控制要求不高的话,模糊控制也许会更方便点

模糊控制还没用过额,不知道难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对象往往是大滞后环节,这要讲究控制算法,系统增益需渐变可调,在接近目标参数时需改变控制算法的参数, ...

春阳老师您好,有个问题我一直有疑问:就是因为此加热体要适应全球电压。现在最主要的疑惑就是理论上对这特定的大滞后加热对象,是否可以做到在100V和220V都可以做到控温无过冲且升温速度都比较快呢?加个市电电压检测电路会不会更好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春阳老师您好,有个问题我一直有疑问:就是因为此加热体要适应全球电压。现在最主要的疑惑就是理论上对这 ...

这个完全可以,电压可以通过采集获知,算法做相应调整就是,也可以完全靠硬件通过投切发热元件的总功率实现,这样就不涉及算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完全可以,电压可以通过采集获知,算法做相应调整就是,也可以完全靠硬件通过投切发热元件的总功率实 ...

是不是这样理解的啊:通过采集温度传感器信号在软件算法过程中就可以判别市电电压了,而不需要再额外硬件加个市电电压采集电路了

网友B:
PID本来就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完全可以软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本来就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完全可以软件解决。

额,个人觉得即使可以也会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我再推敲推敲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本来就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完全可以软件解决。

还有就是加热体周围环境影响加热体温度也会变化的,如果靠程序中判断升温速率来决定参数可能也容易判断失误的,毕竟110V与220V情况下功率相差太多,所以感觉想做很好是特别困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理解的啊:通过采集温度传感器信号在软件算法过程中就可以判别市电电压了,而不需要再额外硬件 ...

电压判断当然要另加硬件电路,温度传感器只能判断加热的快慢,不能判断工作电压,而加热的快慢跟发热元件的功率有关,跟被加热对象的热容积也有有关,故而无法靠传感器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判断当然要另加硬件电路,温度传感器只能判断加热的快慢,不能判断工作电压,而加热的快慢跟发热元件 ...

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