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D-FET430UIF仿真器怎么也连不上,都三四天了。求助啊!

楼主(2014-03-24):
平台IAR 5.4,仿真器lsd-fet430uif,芯片msp430f5438a。新买的仿真器,以前没接触过msp430,iar430怎么也连不上。仿真器固件从v2到v3,从v3到v2来回都折腾了好几次了。iar版本也试过好多个。还是出现如下问题,求坛友帮助!帮忙弄清楚到底什么原因,是仿真器有问题,还是仿真器驱动,还是软件配置或硬件的毛病!!!
Mon Mar 24, 2014 16:42:06: Firmware version 30203002
Mon Mar 24, 2014 16:42:06: Interface dll version 3.2.3.2
Mon Mar 24, 2014 16:42:09: Device : MSP430F5438A
Mon Mar 24, 2014 16:42:09: External voltage : 3.3 V
Mon Mar 24, 2014 16:42:09: VCC voltage : 3.3 V
Mon Mar 24, 2014 16:42:09: Failed to load debugee: C:\test1\Debug\Exe\TEST.txt

楼主:
仿真器驱动MSP-FET430UIF-CDC(COM5)

网友A:
Options--Linker--Output--Format选的是啥?
目标板是自己做的还是评估板?最好先排除是目标板这边问题还是仿真器这边的问题。

网友A:
External voltage : 3.3 V
VCC voltage : 3.3 V

怎么这两个都有电压

楼主:
目标版是一个成熟的产品板子。我也不知什么是正常情况,到底俩个那一个应该有电压

网友B:
仿真器能识别芯片,我觉得仿真器的问题不大

楼主:
又成这样了……
Mon Mar 24, 2014 20:20:32: Firmware version 30203002
Mon Mar 24, 2014 20:20:32: Interface dll version 3.2.3.2
Mon Mar 24, 2014 20:20:32: Device : MSP430F5438A
Mon Mar 24, 2014 20:20:32: External voltage : 3.3 V
Mon Mar 24, 2014 20:20:32: VCC voltage : 0.0 V
Mon Mar 24, 2014 20:20:33: Failed to load debugee: C:\test1\Debug\Exe\EST.tx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能识别芯片,我觉得仿真器的问题不大

谢谢你的热情回复

楼主:
Options--Linker--Output--Format原来选的是other,后改成debug information for s-spy 出现一下调试信息,应该是连接成功。
Mon Mar 24, 2014 21:34:15: Firmware version 30203002
Mon Mar 24, 2014 21:34:15: Interface dll version 3.2.3.2
Mon Mar 24, 2014 21:34:16: Device : MSP430F5438A
Mon Mar 24, 2014 21:34:16: External voltage : 3.3 V
Mon Mar 24, 2014 21:34:16: VCC voltage : 3.3 V
Mon Mar 24, 2014 21:34:24: Download complete.
Mon Mar 24, 2014 21:34:24: Loaded debugee: C:\test1\Debug\Exe\EST.txt
Mon Mar 24, 2014 21:34:24: Target reset

谢谢各位坛友的热情回答,真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