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sabrelite lcd接口和外设lcd显示屏接口怎么连接呢?

楼主:
limx6q sabrelite lcd接口里面的个别信号不知道干什么的,所以和外接lcd显示屏不知道怎么连接,上传接口图片,希望能给与帮助,看了好多显示接口都是lvds的,lcd显示接口没有找到,该怎连接希望您能帮看下, 谢谢了!

lcd显示屏的bin接口信号图

lcd显示屏的bin接口信号图

imx6q 提供的外接lcd接口

imx6q 提供的外接lcd接口

网友A(2014-03-25):
楼主你好,连接的话你要查看你LCD屏的参数,来确定如何连接到你的开发板上。这个你可以参考飞思卡尔的SABRE Platform for Smart Devices Based on the i.MX 6 Series i.MX6_SABRE_SDP_DESIGNFILES,里面有LCD的部分你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连接的话你要查看你LCD屏的参数,来确定如何连接到你的开发板上。这个你可以参考飞思卡尔的SABRE ...

哪有没有提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有没有提到啊?

关于LCD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