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TIM4定时器同时实现做外部ETR脉冲计数和红外输入捕获计数用 是否可行

楼主(2014-03-24):
我现在单独用定时器TIM4 做外部ETR脉冲捕获计数 已实现  然后也是用TIM4做红外解码的捕获计数 也可以实现  可是我在一个程序里用TIM4实现这两个功能时就不能实现了  我想问下是不是定时器做了外部
ETR捕获计数了 就不可以实现定时器计数功能了  ?因为ETR里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这个应该是必须设置为0的吧 。。。。但是做计数器用时 预分频数Prescaler就不能为吧 ,要是为0 的话 就没有计数器的频率了  也就达不到计数效果了 不知道我说的对吗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 不好意思 刚注册 分数给的少了  还希望各位大神不惜赐教啊。。。。

网友A:
中断计时
匿名
求楼主给个ETR脉冲计数的程序···拜托了···可以的话发送到781067913@qq.com```谢谢了

网友B(2014-09-08):
我也在用ETR计数,还没有成功。让指教。我用的是F407,ETR接在TIM2,TIM3上。还没有实现计数,有可能是配置不对。能否提供DEM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