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谱仪中的RBW

楼主(2014-03-24):
频谱仪中的RBW可以起到使波形平滑的效果,但是他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求大神帮助

网友A:
RBW实际上是频谱仪内部滤波器的带宽,(是中频滤波器的3dB带宽),设置它的大小,能决定是否能把两个相临很近的信号分开。它的设置对测试结果是有影响的。只有设置RBW大于或等于工作带宽时,读数才准确,但是如果信号太弱,频谱仪则无法分辨信号,此时即使RBW大于工作带宽读数也会不准。

网友B:
RBW:分析带宽;比如,测试CDMA的功率,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应该与信号的带宽相对应;还有测试链路噪声等,也需要对RBW有一定的要求。
RBW,分辨率带宽,有人也叫参考带宽,表示测试的是多大带宽的功率,如测试一GSM 2W干放满功率单载波输出时,RBW设为100KHz时测得30dBm,设为200KHz测得33dBm。

RBW实际上是频谱仪内部滤波器的带宽,(是中频滤波器的3dB带宽),设置它的大小,能决定是否能把两个相临很近的信号分开。它的设置对测试结果是有影响的。只有设置RBW大于或等于工作带宽时,读数才准确,但是如果信号太弱,频谱仪则无法分辨信号,此时即使RBW大于工作带宽读数也会不准
收集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BW实际上是频谱仪内部滤波器的带宽,(是中频滤波器的3dB带宽),设置它的大小,能决定是否能把两个相临很 ...

额,不好意思版主,我想问的是VBW,打错字了。。。你知不知道VBW的工作原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RBW:分析带宽;比如,测试CDMA的功率,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应该与信号的带宽相对应;还有测试链路噪声等 ...

额,不好意思版主,我想问的是VBW,打错字了。。。你知不知道VBW的工作原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不好意思版主,我想问的是VBW,打错字了。。。你知不知道VBW的工作原理啊 ...

VBW是视频带宽  具体不太清楚啊

网友C:
小信号被淹没在高频底噪中,信噪比出不来,搞了个低通滤波器将高频噪声滤除,剩下的就是小信号的低频信号,信噪比可以提高,观察起来比较明显,就是为了好看,所以叫视频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信号被淹没在高频底噪中,信噪比出不来,搞了个低通滤波器将高频噪声滤除,剩下的就是小信号的低频信号, ...

我想问下,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其实是把显示信号的高频部分滤除掉?

网友D(2014-04-23):
频谱仪通常在检波后使用另一种被称为 VIDEOFILTERING的滤波器。   这种滤波器也影响显示的噪声,但与分辨带宽的方式不同。在视频滤波器中,噪声的平均电平保持不变但噪声的变化被减少。因此视频滤波器的作用是“平滑”信号的噪声。频谱仪显示的结果是噪声基底压缩为一条单薄的线迹,而线迹的位置保持不变。因此,改变VBW 不能改善灵敏度,但在测量小功率信号时,VBW改善了识别能立和再现性。作为一个常用的规则,频谱仪测量所选的VBW与RBW的比例因子为 10到100,这样,对分辨带宽设为 30KHz 时,VBW 的典型选择是3KHz 或 300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其实是把显示信号的高频部分滤除掉? ...

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