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精度问题

楼主(2014-03-24):
1、        控制精度问题:
请问我现在用一款直流电机去控制一个设备运动,要求控制的精度比较高,控制精度在3mm左右;以前用的是步进电机加绝对编码器,价格比较高,电气成本大概4000元左右,控制精度在3mm左右,主要是编码器精度高。现在我需要降成本,想用直流电机去实现这个控制,这样驱动部分自己做板就可以了,电机控制也是用PWM控制,直流电机价格也便宜一点,然后编码器改成电位计(+/-0.25%误差,总行程1300mm);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控制精度跟那个电机是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关系不大,应该跟运动反馈有关系,即是编码器还是电位计有关系,大家说对吗?然后,用电位计和直流电机,能实现3mm的控制精度吗?

网友A:
舵机就是直流电机结合电位器控制的,选一个线性好些的电位器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B:
你没做过伺服位置控制的话,你做不好算法。

网友C:
你没有提到你的设备3mm你对应的电机是转几圈?
如果减速比比较高的话应该还可以尝试。
要不你可以尝试直接用步进电机做开环控制?精度不够吗?

网友D:
还不如用步进电机,驱动器自己做。成本500左右

网友D:
买现成的伺服电机1套,也就2500~2700左右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那这个控制精度跟是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那这个控制精度跟是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吧? ...

传感器精度只是假定系统误差为0时能达到的最高精度.
系统误差包含了电气系统及机械系统的误差.
机械系统误差主要指结构空行程,间隙.传动链越长,这个累积误差就越大.
这个电位器要是直接套在马达轴上,那么误差就在来回转时的空隙上,直接胶死了会消除,但你得让外壳浮动以保持同轴度.
若是装在减速箱出轴上,则啮合间隙就是误差源.
若是还有连杆,偏心等机构,依次计算每个节点误差再累加.
其实高精度电位器价格也不菲.
较经济方案是实测补偿.也不用计算,根据实测精度,分段查表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提到你的设备3mm你对应的电机是转几圈?
如果减速比比较高的话应该还可以尝试。
要不你可以尝试直接 ...

谢谢您的回复,您说的有道理。
如果直接用步进电机开环控制,如果动平衡不好的话,容易失步。我们是医疗设备,要求比较高,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F:
医疗设备不缺钱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传感器精度只是假定系统误差为0时能达到的最高精度.
系统误差包含了电气系统及机械系统的误差.
机械系统 ...

你是不是在学校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是不是在学校工作?

哈哈,上过学,没教过书,86年在上海二工大客串过一次毕设辅导.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哈哈,上过学,没教过书,86年在上海二工大客串过一次毕设辅导.

你有多大了?:funk: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有多大了?

退休7年了,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退休7年了,哈哈

。。。。。。。。。。。。。。。。。。。。。。。。。。。。。。。。。。。。
怎么样才能成功啊?求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G:
。。。。。。。。。。。。。。。。。。。。。。。。。。。。。。。。。。。。
怎么样才能成功啊?求经验 ...

多动手,多看书.
书呆子喜欢钻字眼,往往钻迷路了还在使劲钻.
俺喜欢找现成线路自已动手做试验,碰到问题再啃书研究.别人东西弄懂了再改进,做成自已想要的东西.踩在别人肩上爬得高看得远.
培养良好工作习惯,有用的信息落一笔,编写程序勤注解.时间长了,积累多了,这就是自已庞大的备用外存数据库.人脑内存只用来装粗线条,用来储存快速出方案所需信息.你能10分搞定一个方案吗?现开销翻资料是来不及的.这就需要人脑高速内存来做贡献了.哈哈,这是急不得的,得靠平时一点一滴积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多动手,多看书.
书呆子喜欢钻字眼,往往钻迷路了还在使劲钻.
俺喜欢找现成线路自已动手做试验,碰到问题再 ...

良好的工作习惯,有没有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的习惯或者“算法”?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效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良好的工作习惯,有没有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的习惯或者“算法”?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效率 ...

有啊,等俺啥时候累了,把内存条拔给你就行了,哈哈.北航有一套博客藏经阁丛书就是你所想要的.
俺已收齐并做了书签,准备不日出笼,先馋下眼.

网友H:
3MM还算高精度,从来没听说过,3UM都不算高精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啊,等俺啥时候累了,把内存条拔给你就行了,哈哈.北航有一套博客藏经阁丛书就是你所想要的.
俺已收齐并做 ...

好的,坐等大神分享:lol

网友I:
步进电机没直流电机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