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数据采集卡的信号调理电路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4-03-24):
AD的量程是0-1V(高速AD)我设计了一个减法电路,能将0-5V范围内的信号衰减到0-1V,适应采集卡上的AD的输入。
但是发现这种衰减方**导致将峰峰值也衰减了。0-5V的峰峰值,衰减成峰峰值为0-1V,如果AD的量程正好是0-1V的话,这是很不错的。
但是,如果信号峰峰值本身就很小,比如200mv,如一个最小值是2.9V,最大值3.1V的正弦,通过这个电路后,峰峰值衰减成了30mv左右。
这会不会影响到AD的测量精度?商用的数据采集卡是如何做这块的呢?

楼主:
沙发这么久了都没人做吗?坛子里的高手快现身解答啊。。。

网友A:
如果信号峰峰值一直就很小,比如范围只在2.9V到3.1V,那就可以考虑“移位”电路而不是衰减。向下移位2.5V,就可以把这个信号移位成0.4V到0.6V。如果这个还不够,那就可以用移位+放大的方式,把2.9V到3.1V对应到0V到1V。
如果信号是交流的,那么可以首先隔直,再适当放大,再加上0.5V的偏压,这样信号就可以以0.5V为中心,适合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信号峰峰值一直就很小,比如范围只在2.9V到3.1V,那就可以考虑“移位”电路而不是衰减。向下移位2.5V, ...

如果按照我这种方式调整量程,导致峰峰值变小,那么会对AD采集造成影响吗?

网友B:
建议电阻分压后接跟随器

你直接搞出增益小于1的放大电路,可能会导致不稳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我这种方式调整量程,导致峰峰值变小,那么会对AD采集造成影响吗? ...

影响有啊,就是分辨下降、精度下降、噪音也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电阻分压后接跟随器

你直接搞出增益小于1的放大电路,可能会导致不稳定的 ...

你说的是个办法,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实际做过没有,我很好奇示波器上的衰减电路是怎么做的,是用运放还是电阻分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有啊,就是分辨下降、精度下降、噪音也会增大。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