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08中,如何对top layer 的full circle开窗?

楼主(2014-03-24):
附图一为该圆环,附图二为该圆环属性。

AD08中,在top layer层放置full circle。

为了不让该full circle表面涂覆绿油等绝缘物,请问该如何处理?开窗可以实现这个目的吗?请问,如何开窗?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在TopSolder层放圆环,就等于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opSolder层放圆环,就等于开窗

谢谢大侠指点!

请教:
1. 在Top Solder层放置的圆环半径 要比Top Layer层的圆环半径大些,对吗?
2. Top Solder层放置的圆环半径如何确定?
3. 是否需要 在Top Paste层放置 和Top Layer层圆环半径同样大小的圆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请教:

系统默认

4mil

0mi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请教:

你可以复制一个Top layer 的圆弧,粘贴到相同的坐标处,把复制的属性改为Top Solder就可以了。改完后用3D浏览一下看是否开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复制一个Top layer 的圆弧,粘贴到相同的坐标处,把复制的属性改为Top Solder就可以了。改完后用3D ...

谢谢大哥!

问题已经搞定!
方法和你说的类似!

网友D(2014-05-12):
顺易捷pcb打板12小时加急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印制PCB/线路板单、双、多层样板的生产厂家。公司一贯秉承“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质量第一、速度制胜”的生产方针,贯彻“严格管理、诚信待人”的办厂理念。公司自成立以来,在广大客户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已有成熟的生产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科学的管理体系和完善的服务流程,有着强大的生产制作能力,也是“美的”、“比亚迪”等多家品牌企业的满意合作伙伴!

E-mail :syjpc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