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加速踏板位置传感器

楼主(2014-03-24):
电子节气门中,加速踏板位置传感器的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它是安装在加速踏板哪里的??麻烦用通俗的语言帮忙解释一下呗     最好是配上一张图片

网友A:
你不需要知道传感器是安装在什么位置的。
只需要明白加速踏板位置传感器可以根据你踩踏油门的强度(也就是你踩油门踩的猛不猛)产生相应的电压信号输入节气门控制单元(控制单元可以使单片机也可以使其他可编程处理器),控制单元根据当前的汽车工作模式、踏板移动量和变化率解析驾驶员意图,计算出对发动机扭矩(扭矩就是指发动机需要输出多大的马力)的基本需求,得到相应的节气门转角(控制电子节气门的是一个小型电机)的基本期望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需要知道传感器是安装在什么位置的。
只需要明白加速踏板位置传感器可以根据你踩踏油门的强度(也就是 ...

那么  这个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我猜想和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是一样的~~~~~

网友B:
霍尔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传感器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