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家的触摸屏,反映不灵敏

楼主(2014-03-24):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硬件问题,跟编程没丝毫关系。
没事加玻璃干嘛?加了介质后参数都变了,具体如何提高灵敏度就要看触摸屏用的器件和电路了,如果超出器件的许可范围那就是没招的。任何电路和器件都有其适用范围,不能超范围,否则参数无法保障是必然的结果。

网友B:
不好随便加的。
要试验或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硬件问题,跟编程没丝毫关系。
没事加玻璃干嘛?加了介质后参数都变了,具体如何提高灵敏度就要看触摸 ...

谢谢大哥的解答,加玻璃主要是防止屏幕被损坏,装修时加的,我看了论坛里的资料,说是5mm的隔离也是可以的,就不知道为啥,我的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的解答,加玻璃主要是防止屏幕被损坏,装修时加的,我看了论坛里的资料,说是5mm的隔离也是可以 ...

5mm对触摸屏而言已经是非常大的距离了,设计本身都是不支持的。触摸灵敏度越高,受干扰的可能性也越大,所以都有个适中值,你的这个已经远超“适中” 了,能有反应已经不错了。

网友C:
5mm是指按键金属片到手指的距离,空调本身已经有2-3MM了,你再增加5mm。。。。。超了

网友C:
解决的办法是贴防静电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的办法是贴防静电膜吧。。。

谢谢大哥的讲解,再请教下贴防静电膜能够解决的原理能否给讲讲,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m对触摸屏而言已经是非常大的距离了,设计本身都是不支持的。触摸灵敏度越高,受干扰的可能性也越大, ...

大哥,您怎么看待贴防静电膜这一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的办法是贴防静电膜吧。。。

大哥您的意思是不是在触摸屏上贴上防静电膜,然后再用钢化玻璃保护。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您怎么看待贴防静电膜这一解决办法?谢谢

就你这种情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的办法是贴防静电膜吧。。。

用了你的办法,效果改善了一些,还盼大哥给讲讲原理,多谢了

网友C(2014-05-08):
触摸按键的原理是检测电容容量改变。增大人触摸的时候的电容量,可以有效提高灵敏度。
防静电膜采用导电型填料生产的塑料薄膜。。在触摸按键中可以等效为金属片的作用,没有触摸的时候,这个片基本不改变容量,但是在人触摸后,防静电膜的面积比手指的面积大,等于把手指的放大了,电容效果提高了,所以反应灵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