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or中PSoC4无参考电压Vref问题

楼主(2014-03-24):
PSoC Creator中设计PSoC4时发现没有参考电压Vref怎么办??

网友A:
PSoC4 没有一个Vref component,每一个可能用到vref的模拟component 都内部包含一个可选的vref,你用Vref 做什么用?

网友B(2014-05-06):
引用 网友A:
PSoC4 没有一个Vref component,每一个可能用到vref的模拟component 都内部包含一个可选的vref,你用Vref 做 ...

不懂可以说清楚点吗?我在运放时书本的例题有那个Vref,这个参考电压、在P4中没有

网友C(2014-06-18):
引用 网友B:
不懂可以说清楚点吗?我在运放时书本的例题有那个Vref,这个参考电压、在P4中没有 ...

ls的意思是说PSOC4中的模块内部配置有Vref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