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fet实现PWM大功率调光,影响电源工作稳定性

楼主:
RT,
方案是用PWM驱动MOSFET来控制12V,100W卤素灯 的亮度。

通过调节PWM占空比,控制MOSFET的导通时间,从而控制灯泡的亮度。

功能可以正常实现,但是用示波器观察12V电源波形,发现电源完全是毛刺,影响这么大?会不会有隐患?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大大们帮忙讨论下?

网友A(2014-03-24):
加大MOSFET 12V端的滤波电容

网友B:
电源,负载2端,加些阻容看看。
频率100K?

网友C:
LZ应该把触发点移到屏幕里面的波形给别人看。从现象看似乎是灯泡的寄生电感造成的振铃。另外你示波器表笔的阻抗匹配调整过没有?
可以在灯泡上并联一个103电容+22欧电阻看看效果。
至于说隐患,估计是不用担心的,峰峰值也不过24V,开关MOSFET耐压没问题就行。至于电磁兼容,那就需要下番功夫了。

网友D:
请教下,楼主是直接把示波器接触笔两端放到电源输出端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楼主是直接把示波器接触笔两端放到电源输出端了么

是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

额,我前一阵子做这个,结果示波器接触笔一放上去就有火花,就再不敢这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