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电子节气门的问题

楼主(2014-03-24):
今天看了看电子节气门    里面提到  一个名词   叫做 节气门控制单元。。。。。这个所谓的节气门控制单元是不是  单片机啊??(我猜的啊)   还有个驱动电路模块   这是什么啊???

网友A:
这个组成的方式很多的,甚至可以全机械,它也可以叫做控制单元。不过,你肯定有两个驱动电路的话,可能会是一个控制器了,至于是不是单片机,方案会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组成的方式很多的,甚至可以全机械,它也可以叫做控制单元。不过,你肯定有两个驱动电路的话,可能会是 ...

老师告诉我  由于单片机是没有功率输出的  所以才有加入驱动电路的必要   我的方案就是  通过上位机 给 单片机 发送指令  来控制  驱动电路  驱动 电机  、 ,你看这样行不??  追问一个问题  这个驱动电路是神马???百度给的答案太官方  不太懂  能否给个通俗具体一点的答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告诉我  由于单片机是没有功率输出的  所以才有加入驱动电路的必要   我的方案就是  通过上位机 给  ...

这样说吧,单片机功率很小,驱动电路负责功率放大。

假设一个妹子,想搬十块砖头,但是他搬不动,但是她可以把这个想法告诉他老公,通过老公实现了他搬砖的想法。
妹子就是单片机,只负责发出控制信号,她老公就是驱动电路,完成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吧,单片机功率很小,驱动电路负责功率放大。

假设一个妹子,想搬十块砖头,但是他搬不动,但是她 ...

我去  拍案叫绝  我懂了!!!   再追问一个问题吧  驱动电路  位于  主电路和控制电路  之间    这个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分别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我懒啊!!!我在网上查了   可还是理解不上去。。。。。先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吧,单片机功率很小,驱动电路负责功率放大。

假设一个妹子,想搬十块砖头,但是他搬不动,但是她 ...

这比喻牛X啊,你应该去大学当老师,有你这样的老师估计没学生会逃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  拍案叫绝  我懂了!!!   再追问一个问题吧  驱动电路  位于  主电路和控制电路  之间    这个主 ...

如果非要把主电路和驱动电路分开。

还以妹子搬砖为例,再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妹子要搬砖,要把想法告诉她老公,但是无奈声音太小直接吼她老公听不到,于是借助一个喇叭把声音放大,老公听到喇叭声音以后,完成搬砖任务。
这个过程中,妹子还是控制电路,喇叭就是驱动电路,老公是主电路。
喇叭是妹子和她老公之间声音传递的桥梁,驱动电路是控制电路和主电路之间信号传递的桥梁。

不知这样能否帮助你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告诉我  由于单片机是没有功率输出的  所以才有加入驱动电路的必要   我的方案就是  通过上位机 给  ...

4L够N,继电器应该知道吧,3.3-5V可以开关一个继电器,但是继电器的另一头可以导通几十伏甚至上百伏的电,如果你需要一个220V的交流电控制阀门,那么单片机不可能做到直接220V供电并输出,这时我就可以加一个继电器做中间单元,这里的继电器就是所谓的驱动,直接控制的是220V的阀门,控制继电器的可以是单片,或者其他控制器,可以说是主电路吧,这里的主其实也是相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非要把主电路和驱动电路分开。

还以妹子搬砖为例,再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恩恩  理解了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L够N,继电器应该知道吧,3.3-5V可以开关一个继电器,但是继电器的另一头可以导通几十伏甚至上百伏的电 ...

真的很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告诉我  由于单片机是没有功率输出的  所以才有加入驱动电路的必要   我的方案就是  通过上位机 给  ...

这就是个驱动电路,单片机控制三极管基极,来驱动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