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请问在AD里面怎么给板子铣槽?

楼主(2014-03-24):
如图,就像红色区域里那样用来隔离高压和低压部分,在AD里面怎么弄?

楼主:
是在KEEPOUT LAYER画出相应的形状就可以了吗?如果是都掏空的话是只要画出边缘就行还是中间必须是满的?

网友A:
在放置P选多边形填冲挖空,按tab键,点板剪切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放置P选多边形填冲挖空,按tab键,点板剪切块

太感谢了!还有就是这个形状我画不好,用什么能画出图中那个样子?

网友A:
选实心区域R也可以,只要在属性点板剪切块就行!先画一个图形,再拖动图形的边。。。。切换到3维显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实心区域R也可以,只要在属性点板剪切块就行!先画一个图形,再拖动图形的边。。。。切换到3维显示看看 ...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KEEPOUT LAYER画出相应的形状就可以了吗?如果是都掏空的话是只要画出边缘就行还是中间必须是满的? ...

不完全对,应该在keepout Layer和机械层都要画出相应的形状,机械层的形状是用来挖空板子的,keepout层的形状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止在布线和布局时把元件和走线布到这个区域内。好多人只画其中的一层,严格的说是不严谨的一种做法,容易失误出错。

网友C(2014-05-12):
专业pcb快板打样顺易捷。

顺易捷公司是珠三角地区最大、多元化产品生产厂家之一。日产1000多款,全部经过严格检验,交货率达98%.打造深圳地区质量最好,信誉最好,知名度最好的PCB厂,我们的宗旨:
以团结的队伍,奋斗的精神做好今天;以顶尖的品质,五星级的服务托起明天!量大从优, 欢迎广大厂家,贸易商,个人前来咨询。
联系人:韩先生

QQ800055586

E-mail :syjpc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