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C8051Fo40串口光耦使用问题

楼主(2014-03-24):
本人以前设计了一个使用F040的串口电路,功能比较简单。就是通过光耦(HCPL0661)接收422串口数据,以前正常使用,采用的都是典型电路。现在重新进行了单片机供电设计(按典型电路设计),就不能使用了,首先不是光耦本身的问题,可能是我的供电有问题。输入正常,输出不能出波形,使用示波器测量,可是如果示波器反着测就是正常的。讲部分电路图附在后面,请指教!

网友A:
你试一试用两个电源分别供电。

网友B:
测一下电源稳定不?   供这么多路电,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试用两个电源分别供电。

是输入输出分别供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输入输出分别供电吗?

恩,你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