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编程器

楼主(2014-03-24):
自己可以做一个编程器吗

网友A:
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B:
就是51那种芯片都可以用来烧程序的。

网友C:
就是普通的51单片机下载器?这样很简单的网上大把图

网友D:
是啊,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E:
你要写编程软件或者下载软件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F:
电路是有一大把的哦;  下载软件也可以写的呢,不是有一个软件有源码的么;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