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使用U盘例程、Nano130板做U盘和读卡器

楼主(2014-03-24):
挺好玩的,只有30k容量,格式化后只有10k可用空间。 Nuvoton

关于做读卡器的讨论在后面的楼层。

楼主:
只能复制几个小文件进去。

网友A:
厉害啊,速度快不,就是有点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速度快不,就是有点折腾啊

现成的例程。
这么小的盘空间,没有速度要求。
应该是USB2.0全速的,慢。
准备把它改成SD卡读卡器。

网友B:
我也试试去,一直觉得USB很复杂,没敢触碰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成的例程。
这么小的盘空间,没有速度要求。
应该是USB2.0全速的,慢。

读卡器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成的例程。
这么小的盘空间,没有速度要求。
应该是USB2.0全速的,慢。

我感觉我折腾不了

网友C:
坐等楼主把读卡器折腾出来

哈哈,在看资料了。

楼主:
先要做SPI读SD卡的实验,准备用SPI例程改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要做SPI读SD卡的实验,准备用SPI例程改一下。

汇报一下

楼主:
折腾几天,SD卡初始化总算成功,下一步读写实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腾几天,SD卡初始化总算成功,下一步读写实验。

牛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啊,楼主

半主机调试吃字符的问题,就耗了我一天时间。
现在扇区读写也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半主机调试吃字符的问题,就耗了我一天时间。
现在扇区读写也搞定了。

记得常来晒晒成果,哈哈

楼主:
做的SD读卡器,还不成功,如图,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的SD读卡器,还不成功,如图,不知道怎么回事。

慢慢来,加油

网友A:
希望楼主最后可以把成果分享出来共同学习,搞个教程啥的,这个有好多人应该学习

楼主:
主要是用SPI接口的SD卡初始化、读写扇区程序
把NANO130的bsp里USB-UDC例程FMC_ProgramPage()和FMC_ReadPage()两函数改成SD卡扇区读写程序就差不多了。
其中有一个总扇区参数,例程是gMassInfo.dataFlashTotalSectors =DATA_FLASH_STORAGE_SIZE / UDC_SECTOR_SIZE;
我用16G的SD卡,本来总扇区数是31116288,所以gMassInfo.dataFlashTotalSectors =31116288;但是却出现插入本U盘后,“我的电脑”(指资源管理器)变得极慢,基本没反应了,也不能格式化,折腾了一天。
今天发现把总扇区数改一改,“我的电脑”变慢的问题不存在了,在把总扇区数设置比较小的情况下,盘可以格式化了,也可以拷贝文件了,只是经常出现I/O错误,这时就要复位这个U盘。

网友D:
楼主加油,俺的机器不给力,玩USB,总死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要做SPI读SD卡的实验,准备用SPI例程改一下。

坐等分享喜悦

楼主:
  之前的程序,没考虑到HC型SD卡的不同之处--对扇区的读写操作,给的地址应该是扇区地址,而V1卡和SC型SD卡则是字节地址,两者相差512倍;造成经常出错。
  现在把地址右移9位后传给扇区读写子程序,做一个4G盘,一切正常了,只是速度很慢,还须优化。另外还要对地址计算做全面修改(目前只改最终的读写扇区程序),以支持4G以上容量,32位所能表达的最大数就是4G。

楼主:
拷贝1.4G大小影片《让子弹飞》,播放时偶尔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拷贝1.4G大小影片《让子弹飞》,播放时偶尔卡。

厉害啊,确实厉害

楼主:
修改了十几个地方,可以支持大于4G容量了,读写速度也提高了些。上图

楼主:
读写速度测试:
列目录时间(从插入USB到“我的电脑”出现可移动磁盘):38秒
写盘速度:186kB/S。   从硬盘拷贝一个130MB文件到SD卡,费时11分57秒
读盘速度:283kB/S。   同一个文件,从SD卡拷贝到硬盘费时7分51秒
以上不计硬盘读写时间,SPI时钟是12M。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人啊!

其实不会复杂,移植SD读卡程序并修改USB_UDC原例程的一些地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不会复杂,移植SD读卡程序并修改USB_UDC原例程的一些地方。

移植简单点, 我就是感觉USB通信复杂点,一直都吃不透!

网友F:
楼主还厉害,可以可以放源代码看看。。。一直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移植简单点, 我就是感觉USB通信复杂点,一直都吃不透!

那是必须的啊,你要是吃透了USB工作就不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厉害,可以可以放源代码看看。。。一直不知道如何下手

我也坐等楼主放源码呢,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是必须的啊,你要是吃透了USB工作就不愁了

哈哈哈,是啊,USB是个主流而且是块硬骨头。

楼主:
再啰嗦一次,USB程序是新唐的UDC例程,修改一些地方而已。当然要懂得USB的原理,可以买一本圈圈的书看(不是广告哈)。
然后就是SD卡程序的移植,这个大家都会。

楼主:
虽然在本读卡器上格式化SD卡、读写文件都没问题,但是突然发现把SD卡直接装到电脑,不能读取。
用winhex查看SD卡扇区数据,发现有趣现象----每4个字节是倒序的,本来是00 00 55 aa的数据,变成aa 55 00 00。
原来,因为读写速度慢,想办法改进,就把SPI向SD卡传送512字节数据,从8位模式改成32位模式,存在字节顺序问题,被绕进去了,还好Nano130有SPI 32位模式字节重排功能,改成低字节先传,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在本读卡器上格式化SD卡、读写文件都没问题,但是突然发现把SD卡直接装到电脑,不能读取。
用winhex查 ...

天天看你分享你的成果,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啰嗦一次,USB程序是新唐的UDC例程,修改一些地方而已。当然要懂得USB的原理,可以买一本圈圈的书看(不 ...

没看过圈圈的产品,据说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是啊,USB是个主流而且是块硬骨头。

主流的硬骨头不错,不好啃,也要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主流的硬骨头不错,不好啃,也要啃

想肯可以,不过得有一口好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移植简单点, 我就是感觉USB通信复杂点,一直都吃不透!

USB枚举过程比较繁琐,通信倒是很简单。写就是往缓冲区里送数据,读就是从缓冲区里取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G:
USB枚举过程比较繁琐,通信倒是很简单。写就是往缓冲区里送数据,读就是从缓冲区里取数据。 ...

至今搞不通!!

网友H:
引用 楼主:
虽然在本读卡器上格式化SD卡、读写文件都没问题,但是突然发现把SD卡直接装到电脑,不能读取。
用winhex查 ...

楼主很厉害啊,大赞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至今搞不通!!

你要多努力,加油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主流的硬骨头不错,不好啃,也要啃

努力吧,不努力别说难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没看过圈圈的产品,据说不错

圈圈的书看看还好了,努力吧,入门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要多努力,加油啊

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是啊,USB是个主流而且是块硬骨头。

悄悄的问一句,你肯到这块硬骨头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圈圈的书看看还好了,努力吧,入门可以了

入门,求大神指点啊,你竟然会USB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努力吧,不努力别说难

恩,努力使必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想肯可以,不过得有一口好牙!

哈哈,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哈哈,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悄悄的问一句,你肯到这块硬骨头了吗

啃了几下,牙掉了!

网友I(2014-04-23):
学习 以后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虽然在本读卡器上格式化SD卡、读写文件都没问题,但是突然发现把SD卡直接装到电脑,不能读取。
用winhex查 ...

话说SPI 32位模式的字节重排序,手册上有两处说明,似乎互相矛盾:在寄存器描述中,只有第19位是REORDER,设置为1重排序才有效;在另一个图示里,却说明REORDER=2'b01 或 2'b10,是两位。如图

楼主:
虽然SPI字节重排序仅在 TX_BIT_LEN 被定义为 16 位,24 位和 32 位时有效,但是重新切换回8位模式时,还是必须把REORDER置为0,否则不能正常工作,具体原因没去跟踪。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啃了几下,牙掉了!

你竟然也没有搞定,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加油!

恩,咱们一起加油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求代码

我也在求代码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入门,求大神指点啊,你竟然会USB

会一点点不能算是会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恩,努力使必须的

静候佳音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恩,咱们一起加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竟然也没有搞定,服了

楼主:
本来数据缓冲区是512字节,只能用上单扇区读、写程序,速度较慢;
今天修改一下程序,缓冲区增加到4096字节,用上多扇区读写程序,速度有较大提高。
测试结果:
列目录时间(从插入USB到“我的电脑”出现可移动磁盘):31秒
写盘速度:350kB/S。   从硬盘拷贝一个130MB文件到SD卡,费时6分21秒
读盘速度:340kB/S。    同一个文件,从SD卡拷贝到硬盘费时6分33秒

楼主:
写盘速度提高了将近一倍(186—>350),读盘速度只是稍有改善(283—>340)。
有点奇怪,写盘速度竟然超过读盘速度。

楼主:
DataFlashProg.c文件修改成只剩下面两个子程序:
void DataFlashRead(uint32_t addr, uint32_t size, uint32_t buffer)
{
    /* This is low level read function of USB Mass Storage */
                if(size >FLASH_PAGE_SIZE)
            read_nSECTOR(addr,size,(uint32_t *)buffer);
                else
                        readSECTOR(addr, (uint32_t *)buffer);
}

void DataFlashWrite(uint32_t addr, uint32_t size, uint32_t buffer)
{
    /* This is low level write function of USB Mass Storage */
                if(size > FLASH_PAGE_SIZE)
                        write_nSECTOR(addr, size,(uint32_t *) buffer);
                else
                        writeSECTOR(addr, (uint32_t *) buffer);
}

楼主:
进一步把SPI改成fifo传输模式,性能又提高了一些。
测试结果:
列目录时间(从插入USB到“我的电脑”出现可移动磁盘):27秒
写盘速度:427kB/S。   从硬盘拷贝一个130MB文件到SD卡,费时5分12秒
读盘速度:407kB/S。    同一个文件,从SD卡拷贝到硬盘费时5分28秒

网友H(2014-05-30):
引用 网友E:

:hug:努力呢亲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进一步把SPI改成fifo传输模式,性能又提高了一些。
测试结果:
列目录时间(从插入USB到“我的电脑”出现可 ...

一步一步看你成功,真开心

网友H:
引用 楼主:
DataFlashProg.c文件修改成只剩下面两个子程序:

if(size > FLASH_PAGE_SIZE)
                        write_nSECTOR(addr, size,(uint32_t *) buffer);
                else
                        writeSECTOR(addr, (uint32_t *) buffer);

网友H:
引用 楼主:
写盘速度提高了将近一倍(186—>350),读盘速度只是稍有改善(283—>340)。
有点奇怪,写盘速度竟然超过读 ...

是不是读盘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本来数据缓冲区是512字节,只能用上单扇区读、写程序,速度较慢;
今天修改一下程序,缓冲区增加到4096字节 ...

写盘速度:350kB/S。   从硬盘拷贝一个130MB文件到SD卡,费时6分21秒
读盘速度:340kB/S。    同一个文件,从SD卡拷贝到硬盘费时6分33秒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努力呢亲

必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必须的!

努力就好努力就好

网友C:
楼主高达上,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加油,俺的机器不给力,玩USB,总死机

我的机器也是老爷机,不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努力就好努力就好

努力是必须的!不过,
这学期研究上linux了,
不怎么搞单片机了!:L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静候佳音

好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努力是必须的!不过,
这学期研究上linux了,
不怎么搞单片机了!

linux是个无底洞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会一点点不能算是会

窃书不能算偷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inux是个无底洞

的确,一个人再有精力,也拼不过全球的程序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的确,一个人再有精力,也拼不过全球的程序员啊!

:lol你竟然是男的,还以为你是姑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竟然是男的,还以为你是姑凉

怪不得昨天那么积极,回复了我九条信息!:L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怪不得昨天那么积极,回复了我九条信息!

我还以为你是女僧来:loveliness: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你是女僧来

哥是贫僧!:L

网友A(2014-06-29):
引用 网友E:
哥是贫僧!

和尚你好:lo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和尚你好

牛鼻子老道,你别嚣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牛鼻子老道,你别嚣张!

有本事哪天咱们摆上阵,比比模拟技术

网友K:
呵呵,太小了,我这64G的u盘可怎么用啊。

网友L:
:'(
我還是改不出來 會有source code提供嗎
我無法判別我外接的flash大小跟位置
我也只有改版主的所說的兩大塊R/W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還是改不出來 會有source code提供嗎
我無法判別我外接的flash大小跟位置
我也只有改版主的所說的兩 ...

外接了什么型号FLASH?

网友L:
W25Q32BV
可能我也是一開始正在接觸新唐Nano130部分
所以一直想找參考程式去做修改
所以才希望可以看到板主是否可以提供觀看

謝謝

网友L:
你好,我是詢問u盤如何進行改寫的人
因為我是新接觸韌體撰寫的人,所以很多東西都不是如此清楚
我是用新唐nano1303KE3BN和W25Q32BV兩者做搭配
因此是用範例的UDC和SPI去做改寫
不過目前我僅改寫 板主一開始說的SIZE大小(16g那個)和讀寫區塊(DataFlashPro.c)的部分
希望可以給我一些指導  或是程式碼讓我去做學習 謝謝

楼主:
应该是先把外接FLASH的读写程序调试通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我是詢問u盤如何進行改寫的人
因為我是新接觸韌體撰寫的人,所以很多東西都不是如此清楚
我是用新唐n ...

“不過目前我僅改寫 板主一開始說的SIZE大小(16g那個)和讀寫區塊(DataFlashPro.c)的部分”---这样就差不多了。
对于USB的调试,可以用BUS HOUND软件。

网友L:
所以假設我DataFlashProg.c部分
更改到剩下如下(由SPI範例 更改部分為unit8_buffer 改為 unit32_t buffer)
SPI初始等等已經作好(有特別在UDC_Main.c 多去寫 u16Id = spiFlashReadID() 回傳正常)

void DataFlashRead(uint32_t addr, uint32_t size, uint32_t buffer)
{
    int32_t len;
    len = (int32_t)size;
  spiFlashReadData(addr, len, (uint32_t *)buffer);
}
void DataFlashWrite(uint32_t addr, uint32_t size, uint32_t buffer)
{
    int32_t len ;
    len = (int32_t)size;
                spiFlashPageProgram(addr, len, (uint32_t *)buffer);
}

之後只要調整usb協定 UDC_Class.c和 nanolxx.usb部分理應可以如版主一樣成功?!
因為目前我是可以開啟 但無法格式化 也無法知道它型式 大小
跟版主一開始有點類似 但沒有raw這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怪不得昨天那么积极,回复了我九条信息!

呵呵

楼主:
你把buffer做了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L:
讀取部分:
uint8_t spiFlashReadData(uint32_t spiAddr, uint32_t DataLen, uint32_t *pDataBuf)
{
        uint32_t i;
        if(TempSpiPort == NULL)
                return SPI_FLASH_ERROR;

        if(SPI_IsBusy(TempSpiPort)== TRUE)
                return SPI_FLASH_ERROR;

        // command (8bit)
        SPI_SetBitLength(TempSpiPort, 8);
        spiTxData[0] = SPI_FLASH_CMD_READ_DATA;
        SPI_SetTxRegister(TempSpiPort, &spiTxData[0], 1);

        SPI_SetSS(TempSpiPort, SPI_SS0);
        SPI_SetGo(TempSpiPort);
        while(SPI_IsBusy(TempSpiPort));

        // address (24bit)
        SPI_SetBitLength(TempSpiPort, 24);
        spiTxData[0] = spiAddr;
        SPI_SetTxRegister(TempSpiPort, &spiTxData[0], 1);
        SPI_SetGo(TempSpiPort);
        while(SPI_IsBusy(TempSpiPort));

        // data (32bit*n)//更改部分 8->32
        SPI_SetBitLength(TempSpiPort, 32);
        spiTxData[0] = 0xffffff;
        for (i=0; i<DataLen; i++)
        {
                SPI_SetTxRegister(TempSpiPort, &spiTxData[0], 1);
                SPI_SetGo(TempSpiPort);
                while(SPI_IsBusy(TempSpiPort));
                SPI_DumpRxRegister(TempSpiPort, &spiRxData[0], 1);

                *(pDataBuf++) = spiRxData[0]&0xffffff;

        }
        SPI_ClrSS(TempSpiPort, SPI_SS0);
        return SPI_FLASH_DONE;
}

网友L:
撰寫部分  最主要將256改為64(因為原本8bit轉成32bit)   Address部分 因為還是一頁所以256不動(因為ICU 一個PAGE 256BYTE)

uint8_t spiFlashPageProgram(uint32_t spiAddr, uint32_t DataLen, uint32_t *pDataBuf)
{
        uint32_t PageCount, ByteCount, i;

        if(TempSpiPort == NULL)
                return SPI_FLASH_ERROR;

        if(SPI_IsBusy(TempSpiPort)== TRUE)
                return SPI_FLASH_ERROR;

        PageCount = DataLen / 64;

        if ((DataLen % 64) != 0)
                PageCount++;

        for (i=0; i<PageCount; i++)
        {
                spiFlashWriteEnable();

                if(DataLen > 64)
                {
                        ByteCount = 64;
                        DataLen -= 64;
                }
                else
                        ByteCount = DataLen;

                // command (8bit)
                SPI_SetBitLength(TempSpiPort, 8);
                spiTxData[0] = SPI_FLASH_CMD_PAGE_PROGRAM;
                SPI_SetTxRegister(TempSpiPort, &spiTxData[0], 1);

                SPI_SetSS(TempSpiPort, SPI_SS0);
                SPI_SetGo(TempSpiPort);
                while(SPI_IsBusy(TempSpiPort));

                // address (24bit)
                SPI_SetBitLength(TempSpiPort, 24);
                spiTxData[0] = spiAddr+i*256;
                SPI_SetTxRegister(TempSpiPort, &spiTxData[0], 1);
                SPI_SetGo(TempSpiPort);
                while(SPI_IsBusy(TempSpiPort));

                while(ByteCount --)
                {
                        // data (32bit*n)
                        SPI_SetBitLength(TempSpiPort, 32);
                        spiTxData[0] = *(pDataBuf++);
                        SPI_SetTxRegister(TempSpiPort, &spiTxData[0], 1);
                        SPI_SetGo(TempSpiPort);
                        while(SPI_IsBusy(TempSpiPort));
                }
                SPI_ClrSS(TempSpiPort, SPI_SS0);

                spiFlashCheckBusy();
        }

        return SPI_FLASH_DONE;
}

网友L:
以上更改主要由SAMPLE CODE SPI更改 其中外接IC 為 W25Q32BV 同一系列
而UDC讀寫BUFFER為32BIT 而SPI原為8BIT傳輸最高也可為32BIT傳輸 因此最更改

主要調整最後傳輸大小  Data 8bit -> Data 32bit 以及PAGE ADDRESS 部分

MAIN已初始化SPI功能

楼主:
就是这样的。
你上面这两个子程序检验过了吗?可以借助半主机调试,先检验读写FLASH子程,排除这些因素,再去调试USB。
USB调试可以借助于BUS HOUND,可以拿U盘和你做的东东做比较,观察BUS HOUND反映的信息有哪些不同。我当时调试最简USB转串口时,就是用这种方法,发现例程缺少对SET_LINE_CODE命令的回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呵呵,太小了,我这64G的u盘可怎么用啊。

有本事你给我做个大的

网友H(2014-08-22):
引用 网友E:
努力是必须的!不过,
这学期研究上linux了,
不怎么搞单片机了!

竟然搞linux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
你上面这两个子程序检验过了吗?可以借助半主机调试,先检验读写FLASH子程,排除这些因素,再 ...

额,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的确,一个人再有精力,也拼不过全球的程序员啊!

错了,Linux只是个工具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竟然搞linux了

装装B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装装B

linux的宗旨可不是装B

网友E:
引用 网友H:
linux的宗旨可不是装B

:lol这倒是,linux实用性还是挺强的!

网友H(2014-09-24):
引用 网友E:
这倒是,linux实用性还是挺强的!

赞成

楼主(2018-01-16):
几年过去,都忘记了,呵呵。
网帖竟然成了学习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