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2内部温度换算

楼主(2014-03-24):
请教一下,M052的ADC7读得一个数值后,怎么转换成摄氏温度?
如我当前读的是730,当时气温也就10多度,如何计算?
谢谢!

网友A:
比如你温度传感器输出的最大电压是多少,对应一个AD值

网友B:
是不是需要对照实际温度,画个曲线图,然后查表取值呢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其实问题就是我现在读出来的数字单位是什么?

因为在M054的规格书中没有找到关于温度传感器的特性说明。

网友C:
校准啊,校准晓得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其实问题就是我现在读出来的数字单位是什么?

因为在M054的规格书中没有找到关于温度传感 ...

你把它放到0度的环境中,读取100次AD值,看看是多少,就当作参考值,再到其它温度下,根据AD值去计算其它温度值...

网友E:
这个就插补就好的,就相当于体重秤一样,秤是好的,就是得刚开始测的是错的,相对的是好的

楼主(2014-05-12):
谢谢大家,如果是实测方法我懂的。但这是一个标准品,应该有确定的换算关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如果是实测方法我懂的。但这是一个标准品,应该有确定的换算关系的。 ...

如果实际测量的话,那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