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麦、音频功放] 【资料分享】怎样更好应用驻极体话筒

楼主(2014-03-24):
由于驻极体话筒内部场效应管的漏极D和源极S直接作为话筒的引出电极,所以只要判断出漏极D和源极S,也就不难确定出驻极体话筒的电极。如图1(a)所示,将万用表拨至“R×100”或“R×1k”电阻挡,黑表笔接任意一极,红表笔接另外一极,读出电阻值数;对调两表笔后,再次读出电阻值数,并比较两次测量结果,阻值较小的一次中,黑表笔所接应为源极S,红表笔所接应为漏极D。进一步判断:如果驻极体话筒的金属外壳与所检测出的源极S电极相连,则被测话筒应为两端式驻极体话筒,其漏极D电极应为“正电源/信号输出脚”,源极S电极为“接地引脚”;如果话筒的金属外壳与漏极D相连,则源极S电极应为 “负电源/信号输出脚”,漏极D电极为“接地引脚”。如果被测话筒的金属外壳与源极S、漏极D电极均不相通,则为三端式驻极体话筒,其漏极D和源极S电极可分别作为“正电源引脚”和“信号输出脚”(或“信号输出脚”和“负电源引脚”),金属外壳则为“接地引脚”

网友A:
这样的帖子得顶

楼主:
驻极体话筒的金属外壳与所检测出的源极S电极相连,则被测话筒应为两端式驻极体话筒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驻极体话筒的金属外壳与所检测出的源极S电极相连,则被测话筒应为两端式驻极体话筒 ...

楼主懂得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懂得真多

还是你懂得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你懂得多

我什么都不懂,我是个大菜鸟

网友C:
我也是菜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菜鸟

驻极话筒用的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