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08中,Top Paste、Bottom Paste;Top Solder、Bottom Solde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25):
请教:
参见附图
1. Top Paste、Bottom Paste;Top Solder、Bottom Solder是什么意思?
2. 这四个层分别是什么作用?

谢谢!

附图:

网友A:
就只下面图片的意思

网友B:
还真的不懂

网友C:
Top Paste---顶层贴片层
Bottom Paste---底层贴片层  用做SMT用的

Top Solder、顶层阻焊层   用来在生产PCB时的做阻焊用的
Bottom Solder底层阻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