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fet管

楼主(2014-03-25):
mosfet管芯片从D级输入S级输出,怎么G级没输入电压就导通了,D级S级电压一样啊

网友A:
N还是PMOS啊

网友B:
沟道搞清楚,体二极管方向搞清楚,测量环境和方式搞清楚。。。
话说mos输入阻抗高,Cgs感应电压使其导通也正常,GS短接后再测。。。

网友C:
Cgs的作用,你给他加个负压你再测试一下看看,mos管就是有这个特性,通了最起码也是K欧级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还是PMOS啊

N型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Cgs的作用,你给他加个负压你再测试一下看看,mos管就是有这个特性,通了最起码也是K欧级别吧 ...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沟道搞清楚,体二极管方向搞清楚,测量环境和方式搞清楚。。。
话说mos输入阻抗高,Cgs感应电压使其导通也 ...

好的

网友D:
牛叉啊。  版主就是斑竹

网友E:
GS接个10K电阻就解决了。

网友F(2014-06-04):
MOS管是耗尽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