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p122达林顿管放大设计

楼主(2014-03-25):
新手学三极管放大....如图,左边的输入为123Khz,p-p为1V的正弦波,想将其放大4倍成4V峰峰值的正弦波,L是一线圈,在网上参考了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prvyxuDFfkUVB0BAl17
这个帖子的方法计算的话,已知tip122的放大倍数为1000左右,Vbe为1.4左右,那么Ic应该设为多少合适?我设了Ic为20mA,结果算的R1=43K, R2=18K, R3=2.7K, R4=100,结果焊接出来接上线圈,在P点处测得的正弦波峰峰值只有2.5v,才放大了2.5倍,请问各位老师如何修改?

网友A:
看上去,放大器负载是谐振回路,LC回路需要调整到在你所需要的频率上。
但文中未提到“两个多星期”以来是否调整过LC回路。
说说“两个多星期”以来你都“折腾”了些什么吧。总不会“两个多星期”以来一直在焊电阻吧?

网友B:
新手都易浮躁,要先把静态工作点设置好,也就是正确设计各电阻和管子
1.管子完全不必达林顿
2.看起来管子老早就饱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手都易浮躁,要先把静态工作点设置好,也就是正确设计各电阻和管子
1.管子完全不必达林顿
2.看起来管子老 ...

确实早已饱和。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计算的,20mA在2.7k电阻上要多大压降?
但我疑惑的是:“两个多星期”以来没测量过静态电压?那么“两个多星期”以来都做了些什么呢?
确实,要求四倍,完全不必达林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放大器负载是谐振回路,LC回路需要调整到在你所需要的频率上。
但文中未提到“两个多星期”以来是 ...

这个线圈是发射线圈,右边耦合了一个接收线圈,之前用信号发生器直接接在LC回路上测试了下,频率在123KHZ的时候是接收最佳的频率,所以就用了123KHZ,这两个星期确实一直在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都易浮躁,要先把静态工作点设置好,也就是正确设计各电阻和管子
1.管子完全不必达林顿
2.看起来管子老 ...

达林顿管是老师要求要用的....静态的Uce电压确实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早已饱和。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计算的,20mA在2.7k电阻上要多大压降?
但我疑惑的是:“两个多星期”以 ...

这些电阻的值的给定,我是按照那帖子上的方法设的...电阻的给定我不知道咋给定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早已饱和。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计算的,20mA在2.7k电阻上要多大压降?
但我疑惑的是:“两个多星期”以 ...

我现在就疑惑在Ic在计算时初步设定为多少?R3,R4的阻值该怎么给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达林顿管是老师要求要用的....静态的Uce电压确实饱和了....

三极管饱和了,那还到哪里找4倍放大?
先退出饱和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都易浮躁,要先把静态工作点设置好,也就是正确设计各电阻和管子
1.管子完全不必达林顿
2.看起来管子老 ...

老师,我现在就疑惑在Ic在计算时初步设定为多少?R3,R4的阻值该怎么给定?

网友B:
先,弄个901314之类,参考课本——静态工作点的设计(置)
想学就认真,想及格就按你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现在就疑惑在Ic在计算时初步设定为多少?R3,R4的阻值该怎么给定? ...

先定集电极电流,例如你取定了20mA,然后再考虑R3。R3上压降绝不能超过电源电压,对吧?
另外,计算时放大电路的负载可不是R3,而是R3与LC回路的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弄个901314之类,参考课本——静态工作点的设计(置)
想学就认真,想及格就按你老师 ...

我把模电三极管放大那块都看了好几遍了,原理都理解了,但是上面都是给你具体R1,R2,R3,R4的参数了,让你算静态工作点...没有教你如何给定这些电阻值的方法。。。

网友B:
首先你得问你的授课老师
咱俩学的书肯定不一样,即是叫你就得按你,提供书页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问你的授课老师
咱俩学的书肯定不一样,即是叫你就得按你,提供书页截图 ...

我们学的是童诗白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网友B(点评):
我什么书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定集电极电流,例如你取定了20mA,然后再考虑R3。R3上压降绝不能超过电源电压,对吧?
另外,计算时放 ...

R3+R4=3k,如给定R3=270,则R3上电压为5.4V,那么R4不就等于2.7K?那么R4上的电压不冲突了?

网友B:
福在线书上有吧,静态Ic有吧,怎么得到它知道吧,先得知道你的信号源吧,再得知道你的负载特性吧

网友A:
欣赏这句。

网友A:
引用 楼主:
R3+R4=3k,如给定R3=270,则R3上电压为5.4V,那么R4不就等于2.7K?那么R4上的电压不冲突了? ...

谁告诉你R3+R4=3k的?老师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模电三极管放大那块都看了好几遍了,原理都理解了,但是上面都是给你具体R1,R2,R3,R4的参数了,让你 ...

我把模电三极管放大那块都看了好几遍了,原理都理解了

据我看,还没有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R3+R4=3k的?老师说的?

在刚刚那帖子上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模电三极管放大那块都看了好几遍了,原理都理解了

据我看,还没有理解。 ...

我再仔细看看吧...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刚刚那帖子上看得....

不知道“那帖”是哪里来的。

姑且按照“那帖”计算。“那帖”先“假设Ic=2mA",你“假设”的却是20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仔细看看吧...谢谢各位老师....

注意15楼Lgz回复,他说“我什么书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仔细看看吧...谢谢各位老师....

建议到模拟版面仔细看看“酱油启示录 82”那帖。

网友B:
现在的学生真可怜,都不忍心
就以21楼图,要求放大4倍,也即R3/R4=4,算得2.4k和600(取620)

网友C:
楼主,童诗白的那本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你还真没看懂。

要不看看铃木雅臣写的晶体管电路设计?我截个图:

pdf太大,第二章已单独打印出来了,14页。

完整版请移步:(晶体管电路设计)(铃木雅臣)2004年9月第一版

再看不懂楼主就回去闭关修炼吧。

网友D:
to LZ:

你的图我就不掺和多说了,但对那句话
我什么书也没有

必须的扯两句,那是十足的忽悠!

通常只能说,“手中有书,而心中无书”。

书可以有,说实在我这里还特多(不仅自备,还有很多图书馆可利用),但我从来不拘泥于某一本特定的书籍(除非特别引用)。我多次说过,看书要把书给看薄了,而不是越看越厚。

譬如,《模拟电路》所研究的是些功能性电路,你起码的知道如何才能使其体现出基本的功能吧。这些内容书中都有,不看书行吗?看书要有个章法,我想这点只有你自己解决了。

这二位……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到模拟版面仔细看看“酱油启示录 82”那帖。

搜了...没有82....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 LZ:

你的图我就不掺和多说了,但对那句话

嗯,是的老师,我私下再好好结合其他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童诗白的那本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你还真没看懂。

要不看看铃木雅臣写的晶体管电路设计?我截个图:

十分感谢!!!我会细看的!!

铃木雅臣这本,倒是有些看法。此书可以用来入门,不能继续提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了...没有82....

怎么会没有?
https://bbs.21ic.com/icview-702874-1-1.html
《酱油启示录——82,书名....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的老师,我私下再好好结合其他资料看看。

那是拎着半并酱油啃书卖嘴的,大林顿他也不懂,不信你叫他讲主题

网友E:
122达林顿管子,内部EB之间有电阻的,看看这个管子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