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和wifi会互相干扰吗?

楼主(2014-03-25):
有个产品需要用到GSM模块和wifi模块,同时工作时会不会互相干扰的?

网友A:
不会干扰到,不是一个频段

网友B:
做好了是不会的,毕竟频率相隔比较多。其高频部分,印制板的布局很重要。

网友B:
如果wifi连接上了,会优先使用wifi信号;如果wifi有信号,但是没有连接上,就会影响GSM信号的使用

网友B:
不会 手机优先以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