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直流无刷电机PWM调制问题

楼主(2014-03-25):
额,我用直流无刷电机在进行调速。当PWM周期比较大的时候,电机可以正常启动转动,我把PWM周期给调小,就必须转动下电机轴,电机才可以正常转动。求大虾指点下

楼主:
是不是我的提问方式有问题哈,咋没人回复哩。。。。

网友A:
我的电机也是要用手动一下才能动  不知道需要怎么设置  你是用pwm控制的速度吗?

网友B:
起动力矩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机也是要用手动一下才能动  不知道需要怎么设置  你是用pwm控制的速度吗? ...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动力矩不够。

请问启动力矩如何提高呢?我现在启动直接把管子导通,不输入PWM,这样做好不?大虾指导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启动力矩如何提高呢?我现在启动直接把管子导通,不输入PWM,这样做好不?大虾指导下 ...

加大pwm的占空比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

我的电机已经能完整转动啦 pwm控制转速   转的还可以    是当时跳线跳错了  导致缺相

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多种可能性,建议由一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定子有没有缺相的情况?
2、霍尔器件的角度是否OK?
3、霍尔器件的排序是否正确?
4、霍尔器件的输出是否正常?
5、电路板的三相输出是否正常?
6、电路板三相输出的顺序是否正确?
7、功率模块的三相输出是否正常?
8、驱动芯片的六路PWM输出是否正常?
我当时按这个查的

网友:
顺易捷pcb打样48元起,韩先生服务热线13480101190 /13510965133  扣扣800055586  真诚为您服务  良い

顺易捷pcb打样 又快又好   服务热线13480101190 /13510965133  扣扣800055586

楼主:
额,问题已解决  是自己的驱动板上上桥臂3个MOS都有续流电容,电容不充电,MOS无法驱动。。。

网友D(2014-07-31):
引用 楼主:
额,问题已解决  是自己的驱动板上上桥臂3个MOS都有续流电容,电容不充电,MOS无法驱动。。。 ...

贴图看看续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图看看续流电容

现在工作正常了。不过想请教大哥个问题:
电机启动时,由于是带负载启动,且负载是改变的。这样的话,启动时候以怎样的占空比启动合适?
PS:自己的板子只有一个母线电流采集,没有相电流采集。没做电流环

网友E(2014-10-20):
我也在做电机控制 我的低转速的时候有时候启动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做电机控制 我的低转速的时候有时候启动不起来

我现在是多次启动,如果一次启动不了,就加大占空比,重新启动。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