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为什么关闭单片机电源后其三极管负载就直接通电了?

楼主(2014-03-25):
断开单片机vcc断开后,其三极管的负载就直接通电了,但三极管的控制端测得仍是高电平,这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换mos管?

我用的8550,e接+,b接1k电阻和控制端,c接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

已上图

网友B:
当然是高电平啊,电压应该是VDD-Vbe

网友A:
你这里的高电平是多少伏电压?VDD又是多少伏?

VCC断开后,VB肯定是低电平,三极管肯定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高电平是多少伏电压?VDD又是多少伏?

VCC断开后,VB肯定是低电平,三极管肯定会导通... ...

电源3.75v,断单片机电源后,vb2.8v,ve和vc都是3.75v

网友C:
取反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3.75v,断单片机电源后,vb2.8v,ve和vc都是3.75v

由于VB,低于VE ,三极管肯定导通...

改用NPN三极管可以解决...

网友D:
在B与E加一2K电阻试试

网友E:
这个现象正常的,因为你的电路就是这样了

网友F:
你是用什么三极管,三极管基极接个下拉电阻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是用什么三极管,三极管基极接个下拉电阻看看。

你真的比楼主还不懂,加下拉,负载导通更彻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