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553多通道ADC转化的问题

楼主(2014-03-25):
请问MSP430G2553多通道ADC转化时这个不同通道转化回来的值都是存在哪里的呀。怎么就只有一个寄存器ADC10MEM.难道不是应该有好多个才对吗?

网友A:
分时的嘛,切换到哪个通道,就是那个通道的值

也有你说的那种,要看具体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