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酱油启示录——82,书名....

楼主(2014-03-25):
本坛中有无数索书的,自然相应的有供书的,偶尔也有以书名唬人的...

谈到“书名”,自有一定的学问,在此仅以电路类论之。

有几本很有名的书,其书名就叫《电路》,国外的有NILSSON的《ELECTRIC CIRCUITS》(中译为《电路》),国内的则有邱关源的《电路》。其实,以“电路”为主杆可分出两类书籍,即

    《电路XX》

    《XX电路》

前者,具体可谓《电路分析》、《电路原理》、《电路基础》等等;而后者,则具体可谓《模拟电路》、《通信电路》、《脉冲电路》、《数字电路》等等。

那《电路XX》管的是什么?不妨解剖一下上面所提到的那两本《电路》。

一)NILSSON的《ELECTRIC CIRCUITS》

Chapter 1 Circuit Variables

1.1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 Overview
1.2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
1.3 Circuit Analysis: An Overview
1.4 Voltage and Current
1.5 The Ideal Basic Circuit Element
1.6 Power and Energy

引入电路变量

Chapter 2 Circuit Elements

2.1 Voltage and Current Sources
2.2 Electrical Resistance (Ohm's Law)
2.3 Construction of a Circuit Model
2.4 Kirchhoff's Laws
2.5 Analysis of a Circuit Containing Dependent Sources

引入电路元件

Chapter 3 Simple Resistive Circuits

3.1 Resistors in Series
3.2 Resistors in Parallel
3.3 The Voltage-Divider and Current-Divider Circuits
3.4 Voltage Division and Current Division
3.5 Measuring Voltage and Current
3.6 Measuring Resistance—The Wheatstone Bridge
3.7 Delta-to-Wye (Pi-to-Tee) Equivalent Circuits

电阻

Chapter 4 Techniques of Circuit Analysis

4.1 Terminology
4.2 Introduction to the Node-Voltage Method
4.3 The Node-Voltage Method and DependentSources
4.4 The Node-Voltage Method: Some Special Cases
4.5 Introduction to the Mesh-Current Method
4.6 The Mesh-Current Method and Dependent Sources
4.7 The Mesh-Current Method: Some Special Cases
4.8 The Node-Voltage Method Versus the Mesh-Current Method
4.9 Source Transformations
4.10 Thevenin and Norton Equivalents
4.11 More on Deriving a Thevenin Equivalent
4.12 Maximum Power Transfer
4.13 Superposition

引入电路分析方法

Chapter 5 The Operational Amplifier

“运放”——噱头而已

Chapter 6 Inductance, Capacitance, and Mutual Inductance

6.1 The Inductor
6.2 The Capacitor
6.3 Series-Parallel Combinations of Inductance and Capacitance
6.4 Mutual Inductance
6.5 A Closer Look at Mutual Inductance

电感和电容

Chapter 7 Response of First-Order RL and RC Circuits

一阶电路分析——RL和RC特性

Chapter 8 Natural and Step Responses of RLC Circuits

二阶电路分析——RLC特性

Chapter 9 Sinusoidal Steady-State Analysis

稳态分析——几乎与前面“并行”的一种分析方法(相量分析)

Chapter 10 Sinusoidal Steady-State Power Calculations

稳态平均功率计算

Chapter 11 Balanced Three-Phase Circuits

稳态的一个实例应用——平衡三相电路

Chapter 12 Introduction to the Laplace Transform

数学准备——引入拉普拉斯变换概念

Chapter 13 The Laplace Transform in Circuit Analysis

S域分析——一种“并行”的分析方法

Chapter 14 Introduction to Frequency Selective Circuits

S域分析应用——选频电路

Chapter 15 Active Filter Circuits

进一步的应用——有源滤波

Chapter 16 Fourier Series

傅里叶级数及其应用

Chapter 17 The Fourier Transform

傅里叶变换及其应用

Chapter 18 Two-Port Circuits

二端口电路

二)邱关源的《电路》

第一章 电路模型和电路定律

电路变量、元件、基尔霍夫定律

第二章 电阻电路的等效变换

电路定律的简单应用

第三章 电阻电路的一般分析

由电路定律引申出的一般分析方法

第四章 电路定理

基本电路原理

第五章 含有运算放大器的电阻电路

“噱头”

第六章 储能元件

引入容感

第七章 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时域分析

数学——解微分方程。关键在于,在此基础上熟悉其规律。

第八章 相量法

稳态分析——一种“并行”的方法

第九章 正弦稳态电路分析

续前

第十章 含有耦合电感的电路

引入变压器

第十一章 电路的频率响应

频域分析初步

第十二章 三相电路

稳态分析(相量法)应用

第十三章 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和信号的频谱

周期信号分析——傅里叶级数分析

第十四章 线性动态电路的复频域分析

一般频域分析——拉普拉斯变换分析

第十五章 电路方程的矩阵形式

数学——线性代数。需注意的是,这里涉及到线性电路理论的深层次问题,以及数值计算的基础框架。

第十六章 二端口网络

端口网络理论

第十七章 非线性电路

只是个“引子”

第十八章 均匀传输线

出界了....

上面给出了《电路》的大致内容列表(即目录),还缺了一个电路“引子”。综合起来,《电路》类书籍的精髓基本包括如下几个内容:

1)“引子”

阐述什么是“电路”——即集总概念。

2)电路变量

引入电压、电流和功率等电路变量概念

3)基本理想元件

引入电阻、电容、电感(含变压器)、独立源和受控源等理想元件

4)电路定律

引入KVL和KCL

5)分析方法

引入一系列基本的分析方法

6)电路定理

引入一系列基本的电路原理和等效原理

7)时域分析

电路理论及分析方法在时域的应用

8)频域分析

电路理论及分析方法在频域的应用

9)端口理论及电路的矩阵分析

10)高等电路分析引子

引入非线性分析

这些都是《电路》(或《电路分析》、《电路原理》、《电路基础》)范畴内的基本内容。

关于《XX电路》(譬如《模拟电路》),在此只列几个最为基本的内容,由此基本可以看到其概貌:

一)器件及其模型

这是几乎每本《模拟电路》开篇就必须详述的内容。

二)放大器

第一个功能电路类

三)反馈

引入在放大器以及后续要用到的一个重要概念

四)滤波

第二个功能电路类

五)振荡器

第三个功能电路类

六)....

《模拟电路》的宗旨是对现有的功能性电路给出基本的分析,以得到有价值的电路特性参数,或简单地由电路特性参数按现有的电路拓扑确定出器件参数。其基础是前面的《电路》再加上《微电子器件原理》(一般会在任何一本《模拟电路》的前几章作为预备知识加以简单论述)。《模拟电路》是作为后续的电路设计的准备,这意味着学完《模拟电路》并不等于就能胜任电路设计了。电路设计还需要涉及到《模拟电路》以外的知识,并且还需要有相当的经验积累作为资本。

网友A:
恁是卖书啊学e文啊还是编撰学习提纲啊:lol

这里不需要“卓别林”....

网友B:
“传输线”不应该算“出界”,虽说是分布参数而非集总,毕竟还是有“路”的。

坛子里面,很多新手(?)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电路》(包括《电路分析》、《电路原理》、《电路基础》)的基础。
刚刚在技术交流版面,就有一位欧姆定律都糊里糊涂的。欧姆定律尚且糊里糊涂,怎么能设计放大器?

网友A:
弄个破书名还得啃书先生来规定,真可悲可笑可泣
你有法律依据啊还是定律原理呐

你恰恰说错了,我是一般不提具体的书名,也不荐书,而只是用《电路》或《模拟电路》泛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线”不应该算“出界”,虽说是分布参数而非集总,毕竟还是有“路”的。

坛子里面,很多新手(?)的问 ...

“传输线”严格来说确实“出界了”,比如典型的波导管传输线(空间三维)。

就算是一般的传输线走TEM波(空间一维),其方程也是个偏微分方程,而不是常规的常微分方程。

《电路》理论和《电磁场》理论的基本界限是有无空间维度,显然“传输线”是越界了。

关于“传输线”,可以玩出很多《电路》根本望尘莫及的东西来。

至于你说的坛内新手的问题,说实在,很多“老手”也不例外。

我此帖,只是针对某些对我的《电路》和《模拟电路》说法的疑问的一个说明而已。

网友C:
百度是个好东西!!
我原来学校用的教材是亚历山大的电路基础,电脑里收藏了15本类似书籍,比如[工程电路分析],唯独没有叫电路的。

其实只要用百度输入关键字"电路"即可,我把这茬给忘了,失误。

不过还是那句,通过书名,无法判断书里讲什么

网友B:
应该说是分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传输线”严格来说确实“出界了”,比如典型的波导管传输线(空间三维)。

就算是一般的传输线走TEM波 ...

“传输线”是否“出界”,暂且放下不论。

《模拟电路》往往也有“出界”之处。
很多《模拟电路》教材最后一部分是“开关电源”,而据我看,开关电源并非模拟电路的一部分。
汽油机点火,是开关电源,但没有人敢说那是模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是分类吧。

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线”是否“出界”,暂且放下不论。

《模拟电路》往往也有“出界”之处。

这其实涉及到了另一个话题——《数字电路》。

我早先曾经说过关于《脉冲电路》与《模拟电路》的关系,并说严格意义下其没有什么差别。

而关于《数字电路》,我给出了另一种说法,具体可以看我的旧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其实涉及到了另一个话题——《数字电路》。

我早先曾经说过关于《脉冲电路》与《模拟电路》的关系,并 ...

内燃机(汽油、天然气、酒精……柴油例外)点火,无法归到首帖中 一)、二)……六)中任何一类。
范德格拉夫起电机(估计那位***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是开关电源,但我估计本坛多数网友不认为那是“电路”,更不是“模拟电路”。

“而关于《数字电路》,我给出了另一种说法,具体可以看我的旧帖。”
那篇旧帖,我好像没看过,给个链接?

网友C:
这个目录具有典型性,目前九成以上的电路分析书籍都是说这些东西。

这些书都很厚,多是600~900页,花真么大篇幅,其实只讲了一个问题:LTI无源RLC分析法。
我1年前说过,这种写法过时了,具体处理实际问题时容易被卡住。

网友D:
目录写那么多是为了赚钱的,有多的一大半是看不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目录写那么多是为了赚钱的,有多的一大半是看不懂的

不是这个事
我昨天一直想发个帖子,名叫[读<工程电路分析>有感],现在就这个帖子说几句。

这类书的写作方法,最大的缺点是,一直教学生套公式。
一般是推导出个公式,后面的例题和课后习题,用公式一套就出来了。

网友C:
把套公式发挥到极致的代表作,是John Bird写的<electrical circuit theory and technology>,压根就是本习题集。

网友C:
第二个问题是教材定位问题。
电路分析这门课,不但是门introduction课程,而且是学习其他电路课程的重要基础课程,所以这门课应该为下面几个课程做准备:电子电路,功率学,控制学,通信,CAD设计。
电路基础处于咽喉要道地位,不但要有深度,广度,该要有一定活力--方法要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事
我昨天一直想发个帖子,名叫[读有感],现在就这个帖子说几句。

同意,各种公式,毛用也没有

网友E:
有点意思!

网友F:
唯一的感觉是各种公式各种看不懂……可能是我的数学基础太差了吧

网友A:
头一行(算个序言吧)末了说得好
------以书名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行(算个序言吧)末了说得好

你恰恰说错了,我是一般不提具体的书名,也不荐书,而只是用《电路》或《模拟电路》泛指

《数学》不好还可以混,《语文》不好就基本没什么救了.....

请帮我找找,那《数学》和《语文》具体是哪个作者所著,又是哪家出版社出的啊!

楼主:
关于采用《》的一点说明:

一直以来,我都喜欢用“《》”来引某一个范畴内的理论,这是有一点道理的。其一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以文本形式发表(即书),其二是想把某些名词(如“电路”)的使用范畴加以明确地区分。关于现实中的“电路”和《电路》中的“电路”,我曾有过明确的表述,在此不想复述。在此,只想强调一点——《电路》不是具体的某一本书,那是一个范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数学》不好还可以混,《语文》不好就基本没什么救了.....

《数学》不好还可以混,《语文》不好就基本没什么救了.....
请帮我找找,那《数学》和《语文》具体是哪个作者所著,又是哪家出版社出的啊!
=======================================================
学校教材课本还真就有《数学》,《语文》,很多出版社都出过。。。
==============================
一直以来,我都喜欢用“《》”来引某一个范畴内的理论,这是有一点道理的。其一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以文本形式发表(即书),其二是想把某些名词(如“电路”)的使用范畴加以明确地区分。
========================================================
关于书名号的用法请度娘,谷哥之。。。
关于这点,我只想说这是个人习惯和喜好问题,本来没有什么大是大非的,
既然LZ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使用“《》”,那么何必一直高傲的说别人外行、错误、杜撰新名词、新概念(不排除个别偏的太远的),只有你认同的才是正统的,正确的……
======================================
PS:不是来抬杠的,纯属围观。顺便表达一下,大家讨论问题态度其实可以好点,网友之间可以更多的相互尊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学》不好还可以混,《语文》不好就基本没什么救了.....
请帮我找找,那《数学》和《语文》具体是哪个 ...

学校教材课本还真就有《数学》,《语文》,很多出版社都出过。。。

所以说,那是泛指。言下之意就是不会拿一本“名著”(特别是洋人的书)唬人。

关于这点,我只想说这是个人习惯和喜好问题,本来没有什么大是大非的,

原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有人质疑,所以在此说明一下而已。

既然LZ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使用“《》”,那么何必一直高傲的说别人外行、错误、杜撰新名词、新概念(不排除个别偏的太远的),只有你认同的才是正统的,正确的……

使用“《》”和那什么“外行”等没有任何关系。这玩意儿,基本属于“来而不往非礼也”。至于正统与否,这有经典可佐证,这也是我常用“《》”的缘故。

网友H:
知识到了自然通

网友B:
《数学》和《语文》如果理解为两门课程或者两类教材的话,还真有个演变过程。
以下书名号改用双引号。
“数学”原译为“算学”,清华大学原来就有“算学系”。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只知道“算”。大概是觉得该课程不仅仅是“算”,所以后来改成了“数学”。但也有人提出:“数学”研究的可不仅仅是“数”,还有“形”(例如几何),所以定义“数学”是研究“数”和“形”的学科。更有人提出:“数学”不仅研究“数”和“形”,更有抽象的什么都不是的东西,例如“集合”中的“元素”。这个争论到今天还没有完。
“语文”过去曾称“国文”。1949后有段时间在中学里面分成两门“汉语”和“文学”。后来才合成一门“语文”。

网友C:
以前说过,把我们头脑中洋人发明的东西,如微积分,全抹去,则大学教授水平直接降到小学生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靠掌握洋人发明的知识,而获得铁饭碗的人,说:洋人的东西都是唬人的,很简单的,我早会了,讲什么东西我都清楚。。。

做人不能忘本哇⊙o⊙

网友A:
刚才发觉自己越来越不懂这模电了——恁都在说什么

网友I:
真叫越学越清楚。到那一天,真连吃饭都知道应该怎么吃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学》和《语文》如果理解为两门课程或者两类教材的话,还真有个演变过程。
以下书名号改用双引号。
“数 ...

“数”绝不仅是1,2,3....,所以“数学”足够了。而“语文”——语言文字,自然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说过,把我们头脑中洋人发明的东西,如微积分,全抹去,则大学教授水平直接降到小学生水平。

在这样 ...

科学定律和数学定理的发现或发明者和那些个著书者不能混为一谈,和那些洋文书名更不是一回事。

说实在,有多少人真正看过那些发现或发明者原著?

所以,你这些话根本没有说服力,也缺乏逻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发觉自己越来越不懂这模电了——恁都在说什么

别说“模电”了,不懂《电路》也不奇怪,譬如下面这句

《电路》无路

估计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能理解。

网友C:
说话太深奥,看不懂

难怪最近有许多人在研读道学,儒学,玄学,想借此来提高自己的模拟电路功夫,看来有道理。
比如说你正在叙述振荡器小信号分析,突然来句:道可道,非常道。。。多高深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