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变压器初级和次级问题?

楼主(2014-03-25):
大家好,我对工频变压器一窍不通,我们就是把参数告诉变压器厂家,然后做好后,电压电流是对的,安规能过我们就接受。最近客户说我们的变压器不对,附件图片他们指出的问题,和更改的方式。他们说按他们提供的方式会分离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的绕线,更安全。

网友A:
确实不对,若不破坏安规结构,这都无法引线。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另外钻了个孔?

网友B:
不会有谁用这个骨架搞成这样出线的,LZ在吓唬自己吧。打窟窿也要把线穿出来,哪个变压器厂愿意干。

网友C:
谁这么绕变压器?

楼主:
各位是说变压器绕不出来吗?但是客户要我们这样改。客户说变压器有主次级分离的的饶法,但是变压器本身就是主次级就是分离的呀 很奇怪!

网友A(点评):
初级出线方向!!!

楼主:
我没有绕过变压器。

网友A(点评):
主题图不是都标出来了吗

网友D:
那是你没有说清楚,出线方式,重新大样吧

楼主(点评):
对 已经跟厂家说了

网友E:
出线方式没有交待清楚,跟厂家说初次级出线要分在两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