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用launchpad(G2553)能驱动1602而msp430f5529却驱不起来?

楼主(2014-03-25):
用launchpad写个时钟用1602显示的时候除了亮度不太亮之外,倒也能凑合着显示,但是一换成msp430f5529,就出现了上面一行显示白色方块,自己想显示的却显示不了,这是怎么回事?电平之间应该怎么转换才好使?

网友A:
检查检查时钟频率设置,可能是接口时序不符合要求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检查时钟频率设置,可能是接口时序不符合要求所致?

谢谢,我再看看。

网友B:
移植的时候注意时钟呢,时钟决定延时呢.......还有相应的引脚....

网友C:
最大的可能就是时钟快了。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可能就是时钟快了。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呢,正在研究5529的时钟这块,比较多,不太好掌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呢,正在研究5529的时钟这块,比较多,不太好掌握。

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来。

是的,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