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学生实验室的泰克示波器输入阻抗是多少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25):
1x档是1M左右,有高档示波器可以选50Ohm输入的。

网友B:
示波器阻抗分直流阻抗和交流阻抗。在直流段阻抗都很高  等效为一个高阻抗和一个小的电容并联,大概几PF的样子,具体要看说明书。

网友C:
关于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是标准的电阻1M 用X10探头变为10M,电容频率越高的示波器电容越小, 频率高的示波器有转换开关测量RF时可切换的50欧姆

网友D:
看说明书...输入阻抗和输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