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十倍频的电路吗?

楼主(2014-03-25):
有十倍频的电路吗?打算将编码器的脉冲数经过倍频电路,扩大到10倍的数目。

网友A:
脉冲不能均匀倍频,编码器输出的1vpp正弦波可以均匀十倍频

楼主:
编码器有输出正弦波的?  脉冲为什么不能均匀倍频?  我的编码器是A、B两相输出。

网友B:
采用锁相环倍频电路。
参考:

楼主:
我知道CD4046和4017可以组成锁相环电路,但是一旦输入频率变了,倍频数也跟着变。

网友C:
又不能提高精度有什么用啊!!!
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不能提高精度有什么用啊!!!
胡搞

我是利用传感器输出的脉冲去触发线阵相机采集图像。由于相机对脉冲数有要求,所以需要倍频。

网友D:
用CPLD或者FPGA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利用传感器输出的脉冲去触发线阵相机采集图像。由于相机对脉冲数有要求,所以需要倍频。 ...

这个软件好做,硬件不好做,因为你的频率会变,几个脉冲很难变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好做,硬件不好做,因为你的频率会变,几个脉冲很难变过来.

如果用软件怎么做呢?我打算用PID稳定电机的转速,然后用编码器采集速度,输出的脉冲频率应该不会变化太大。几个脉冲很难变过来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不知道周期就谈不上倍频软硬件都是如此.
你还是脉冲直接输出去控制相机,然后低频率的用分频实现(干什么用你没说...),频率不够可以找脉冲数多编码器,或者两相来个逻辑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周期就谈不上倍频软硬件都是如此.
你还是脉冲直接输出去控制相机,然后低频率的用分频实现(干什么用你 ...

编码器出来的脉冲频率是10K。但是我希望得到100K的脉冲,用这个脉冲去控制相机。现在我的编码器已经选定了,是400线的。如果用A、B两相异或,只能四倍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不能均匀倍频,编码器输出的1vpp正弦波可以均匀十倍频

锁相环输入必须是方波吗?矩形波不行吗?

网友E:
楼主在走弯路啊。

网友A:
海德汉有倍频板,你搜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走弯路啊。

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