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933待机电流30多UA,求教高手帮忙.

楼主(2014-03-25):
问题描述:仅给MCU供电加104电容去耦,外围电路就TMR1的振荡口上加了32.768K晶振,所有IO都置输出,没接任何负载.
软件关了BOR,关闭了内部的固定参考电压,WDT关闭,未开中断,直接进入SLEEP,测试电流为33UA,开/关TMR1没多大影响,请教高手有这方面的应用经验吗?
平时用PIC很多低端型号都远低于这个值,一般几UA就算很高的了,虽说试的不是LF1933,但总觉得33UA太离谱了.

网友A:
对照手册关闭能关闭的一切模块,IO口置为输入并上拉电阻到VCC

如此操作后,执行SLEEP指令后,此时的耗电主要内部LDO和CPU待机功耗,LDO电流是随着VCC升高而增加的,尽量降低VCC输入,一般几个uA吧。

楼主:
如果低于10UA也就认为正常了,毕竟那个规格书看起来主要说的是LF1933的参数,看来看去感觉上该关的硬件模块都关了,就是电流下不来,2.5V供电时待机电流为32UA,5V供电时为35UA,看起来不是内部LDO的影响,应该是还有个什么东西没有配置好,一般的PIC也就几UA算大的了,之前用过12F635做状态计时都可以小于1UA,目前实验也就是让TMR1外挂个32K晶振在SLEEP状态下唤醒计时,也试过什么都不做进入SLEEP,电流就是下不来,不过IO口并不全是输入上拉,搭的实验板全部去加上拉不方便,而且应用时部分IO一定是要输出的.

网友B:
呵呵,这是新版PIC芯片的坑,俺当年给坑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是新版PIC芯片的坑,俺当年给坑过...

俺没听说PIC有什么坑,如果你掉什么坑里面了,估计也是你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而已。

网友C:
注意是F系列,不是LF系列,这个值还是算可理解范围的。MCP的这个系列,低功耗确实让人汗颜。

楼主:
我也知道不是LF,不过没想到会有这么高,一般会认为自己使用不当.
用了几年PIC,遇到过一批PIC16F690上下电1次或几次后个别IC内部EE中的数据丢失,不是硬件和软件的问题,换种日期的料怎么试都不出这种现象,不知这个PIC有没有假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没听说PIC有什么坑,如果你掉什么坑里面了,估计也是你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而已。 ...

版主批评得对,俺当时是想当然,然后就修改样品规格书...

网友D:
试试看把CONFIG1.BOREN<1:0>:欠压复位使能位 设为BOR 在工作时使能,在休眠时禁止。

网友E:
试过,就这个耗电水平。F1933内部结构与F690不一样。
F690和F914休眠电流都低到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