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放大器的问题,关于理想运放。

楼主(2014-03-25):
RT 这个电路是用multisim仿真的 具体是multisim几不清楚

其中出现了“OPAMP_ST_VIRTUAL”这个器件,但是multisim中的理想运放只有“OPAMP_3T_VIRTUAL”和“OPAMP_5T_VIRTUAL”
我感觉中间那个3和5是指引脚数,但是S是什么意思呢?会不会是印错了。。。

网友A:
应该是个3T模型,更改为ST。
即便它标3T,又能怎样?你只有图片没有工程文件,你还是不清楚模型参数,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