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LSM303D

楼主(2014-03-25):
想请教LSM303D的加速度滤波器,手册上写的非常不清楚,低通滤波器采用的是什么结构,为什么开了低通(频带50HZ)后加速度信号输出变得像量化噪声一样,信号被大量削平? 但是这时的采样值2gal离最小分辨率0.061gal还有20-30倍,不应该出现量化噪声的情况啊,求大牛解。另外请问ST公司有DEMO板卖么?

楼主:
补充一下问题,可能描述的有点不是太清楚,根据LSM303D非常模糊的手册推断,芯片中可能有3个滤波器,1是anti-alias filter 在CTRL2中的ABW位设置;2是一个所谓内部滤波,在CTRL7的AFDS位开启;3是高通滤波,CTRL0开启,CTRL7设置。我都问题是1和2是不是同一个滤波器,猜测应该不是同一个,抗混叠滤波应该是个不可缺少的模拟滤波,2应该是个可以关闭的数字滤波;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滤波器2究竟是个怎样结构的滤波器,为什么经过它的信号会被削平?

网友A(2015-01-30):
问一下用着款芯片启动时加速度容易死是怎么回事?

网友B(2016-06-22):
看着手册设置那个低功耗、加速度阈值方面的东西更晕了